关与pspice模型

楼主(2015-01-03):
最近学pspice,电路中用到了 电容、电感、二极管,请问这些无源器件的pspice模型在哪里选择呢,谢谢

网友A:
下个LTspice软件用用,软件很快就会用。但是仿真的结果则取决于模型准确与算法收敛精度,当然这些我们一般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个LTspice软件用用,软件很快就会用。但是仿真的结果则取决于模型准确与算法收敛精度,当然这些我们一般 ...

他的模型太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模型太少啊

可以导入第三方库的。

网友:
模型不在多少,而在于你所需要的,及足够的精度

网友B:
首先,请改标题,否则版主会删ID的
其次,无源元件的模型一般是要求厂家提供的,特别是和性能有强相关的仿真。比如电阻热漂,电容的非线性,残压等等
最后,一般玩玩,用标准理想模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请改标题,否则版主会删ID的
其次,无源元件的模型一般是要求厂家提供的,特别是和性能有强相关的仿 ...

亲吻为什么要删除ID呢,犯啥错误了啊

网友:
“这些无源器件的pspice模型在哪里选择” 是什么意思?pspice软件里面没有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吻为什么要删除ID呢,犯啥错误了啊

楼主不看置顶的帖子里关于删ID说明么?
看来要么钱多任性,要么就是习惯性犯懒

楼主:
谁能解释下,这是个什么情况啊
http://www.globalicnet.com/bbs/form/detail_3565.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能解释下,这是个什么情况啊
http://www.globalicnet.com/bbs/form/detail_3565.html

这是什么情况?楼主能解释一下吗?那个altera不是我啊。

网友:
难道是为了提高论坛的人气,才复制别的论坛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情况?楼主能解释一下吗?那个altera不是我啊。

是在别的地方看到 帖子的内容和我发的是一样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别的地方看到 帖子的内容和我发的是一样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也是惊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