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金属探测器

楼主(2015-01-03):
介绍一个可以DIY的高性能数码金属探测器,网上有几种金属探测器的探盘卖,但是只有这一个店铺他能提供电路板与原理图,还有LCD显示屏,店铺提供的是最小电路板,他可以输出模拟信号,还以识别有色金属与黑色金属 ,店铺还有几种配件很合适。好了话不多说了,说一下DIY过程。

1、焊接电路板。

2、用万能表测试输出信号,DATA脚电压输出,探测到铝电压变大,探测到铁电压变小。电压变化越大信号越大,只要    有这样的信号输出,我们就用单片机的AD去读取DATA脚的输出电压就可以分辨金属了,

3、店铺可以提供参考程序与显示程序与电路图,现在只做了一个简单的电路板,用到了10位AD去读电压值变化。

4、LCD显示屏,LED背光板。显示模块与配件。

5、买的盒子开孔装入面板,打印面板纸。

     做出来后朋友们都说很好,我还打算找一个高位一点的16---24位AD来做另一个,这样的灵敏度会高很多了。朋友们现在都叫我帮他们做一个,
     如果显示用12864来做显示也不错。有兴致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DIY玩玩,网上卖1000左右的金属探测器探盘同这个差不了多。
     后面打算做一个带3.7V 充电电路升压电路,带一键开关机电路,这样就可以一键一开关机了。
    店铺网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2750023791

网友:
嗯,放学回家路上可以 去捡宝了

楼主:
哦哦,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网友:
这DIY的质量很高呀,都快赶上产品级了

网友:
L:Z 是来显摆的还是做广告的

网友:
这东东什么原理呀?

网友:
Pl脉冲机?

网友:
挖宝就靠它啦

楼主:
是主动发射电磁波, 检测反射波的

网友:
这个探测器的原理能否分析一下?反射波是电磁波么?电磁波不是碰到金属就被吸收掉啦?

楼主:
就是碰到金属就被吸收掉,完后就是有变化了呀

网友:
LCD显示屏哪找的?

楼主:
店里有,店主还没放上,你问一下他就可以了

网友:
广告嫌疑

网友:
LZ你做的一元硬币, 空气中能探多少厘米?

楼主:
用4位半万能表测25cm有信号变化,我用10位AD测试16cm有信号变化

网友A:
以前做了个检测火车轮子的,用来计数,线圈构成的震荡器。就是不会计算,线圈的参数基本就是实验出来的

网友A:
距离当时做了5cm左右,加上迟滞比较器,用来数火车轮子基本没有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4位半万能表测25cm有信号变化,我用10位AD测试16cm有信号变化

用的片内AD还是外部AD?  10位的话, 分辨率不够的。

我做了PI模式的, 一元硬币能检测到10多厘米 ,  铝制瓶盖能检测到20多厘米。

ps:  我的线圈是自己绕的, 直径20cm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了个检测火车轮子的,用来计数,线圈构成的震荡器。就是不会计算,线圈的参数基本就是实验出来的 ...

给个文档, 你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个文档, 你参考下,

感谢,现在没有搞硬件设计了,搞软件去了。当时做那个东西卖的还挺贵,就是总共也没卖几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的片内AD还是外部AD?  10位的话, 分辨率不够的。

我做了PI模式的, 一元硬币能检测到10多厘米 ,   ...

你的PI电路后端是比较器做,还是用AD去采样?
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用555做过的路过

网友:
就是电磁感应法,这个很早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PI电路后端是比较器做,还是用AD去采样?
供电电压是多少?

我也不懂, 照着老外的做的,

中国人对这个研究的不多, 看下老外设计的详细文档。

网友:
顶一个
对探测盘 感兴趣

网友D:
对这个很有兴趣,我有个朋友就是用这个的,好象线盘是两个线圉,产生共振就探到金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这个很有兴趣,我有个朋友就是用这个的,好象线盘是两个线圉,产生共振就探到金属了。 ...

这种是BFO

网友:
LZ黑盘里面是天线?

网友:
探测深度怎样

楼主:
一元硬币在25cm有信号变化,如果放大电路用好一点元件,探测还会深一些。

网友B:
不一定是BFO,  BFO的探测线圈也是单线圈的,  参考振荡电路里面的一般是固定电感。
BFO是类似这样的:

双线圈的一般是VLF或者说t/r模式的。

网友:
“地雷战”里的探雷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BFO,  BFO的探测线圈也是单线圈的,  参考振荡电路里面的一般是固定电感。
BFO是类似这样的:

你说的很对,目前市面上用的最多的是VLF
你设计的PI脉冲机后端电路都和你提供的文挡一致?
我以前也设计了PI机,后端电路太难处理了,本来想用单片机来处理,发现ADC是瓶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很对,目前市面上用的最多的是VLF
你设计的PI脉冲机后端电路都和你提供的文挡一致?
我以前也设计 ...

我没设计,都是按老外提供的电路做的。
我做的是另一个电路的PI,但是文档很少,  但和这个有详细文档的大同小异。
PI的线圈好做点, VLF的线圈麻烦。

如果是基于单片机的,你可以参考下minipuls, 基于Atmega8的, 这个据说很不错的。有hex,但是可惜没源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设计,都是按老外提供的电路做的。
我做的是另一个电路的PI,但是文档很少,  但和这个有详细文档的 ...

看来你研究的还是比较深入的,
我前段时间在一个国外论里面下到不少资料
不过基于单片机的还是比较少的
你这份资料还是不错,
很多都是基于PIC做的,因为PIC单片机内部有关高速比较器
有机会可以跟你交流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碰到金属就被吸收掉,完后就是有变化了呀

LZ方便的话,也可以说说你做的探测器原理
你这个探测盘子里面是天线还是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方便的话,也可以说说你做的探测器原理
你这个探测盘子里面是天线还是线圈

里面有两种线圈一大一小,用六组线组成。3种线经。

网友:
金属探测器,可以盗墓了

网友:
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E:
今天刚买一个五十块一个,家里水管漏水,用来找墙里面的铝塑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刚买一个五十块一个,家里水管漏水,用来找墙里面的铝塑管

五十块一个应不可以分辩金属的。这个可以分辩金属,还可以调灵敏度,可以单探测有色金属,也可以单探测无色金属,也可两种一起探。

网友F:
就是电桥的原理,把电阻改成了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电桥的原理,把电阻改成了频率。

什么原理不管他,反正有金属他会输出一个电压信号,只要处理这个信号就可以识别是什么金属了。

楼主:
这几天把电压高到12V现在灵敏度高了很多了,等有时间再把电路调整一下。这个探盘灵敏度应可以做到2米。

网友:
定制的液晶?

网友:
“地雷战”里的探雷器...........  小时候就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G:
想弄个检测墙壁里面的电线,貌似探盘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弄个检测墙壁里面的电线,貌似探盘大了点

这个也可以探测到,还可以分信号大小,但是要会一点电子才可以玩,这个只是一个配件,不是成品,不知店主什么时候能出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距离当时做了5cm左右,加上迟滞比较器,用来数火车轮子基本没有错

我以前也搞过车轮探测器,不过总工搞得是大磁铁+模拟霍尔测测磁通的方式,也不知道后来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2米的距离!这个太牛了,不知道土里能探测多深

楼主:
土里没有试过,我提高了电压后灵敏度提高了不少,但不是很急定,现在还在改进电路,如果那位朋友对模拟与放大电路有好的方法,
我们可以共同改进一下。如果那位朋友可以提供好的电路给我,我试了可以使用到时我可以多做一个送给他.
频率16.5K,
店家提供的最小板电路图

网友:
再改进下,做个古墓探测仪,或者直接点:人民币探测仪,

网友:
是不是都可以探矿了

网友:
这个不错,还蛮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土里没有试过,我提高了电压后灵敏度提高了不少,但不是很急定,现在还在改进电路,如果那位朋友对模拟与放 ...

这应该是个vlf的电路吧。  右边是振荡电路产生信号,  左边通过LM358放大。

我在老外论坛看过金属探测的电路图比较多,收集的图也比较多, 但没太多时间和精力自己做。

你如果自己做的话,  建议多去那个论坛看下,  vlf模式适合自己diy的优秀代表是TGSL和sascho vlf,  两者的灵敏度差不多, 空气中检测硬币到35cm左右,土中25cm左右。 (我比较关注直径20cm左右线圈对硬币的灵敏度)。

附件是tgsl和sascho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个vlf的电路吧。  右边是振荡电路产生信号,  左边通过LM358放大。

我在老外论坛看过金属探测的 ...

可以说一下老外论坛的网址吗?想进去看一下。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一下老外论坛的网址吗?想进去看一下。多谢

这是首页: http://www.geotech1.com/cgi-bin/ ... n&file=main.dat
这是论坛: http://www.geotech1.com/forums/forum.php

网友:
这个好玩

网友(2015-02-03):
有种东西叫做非晶丝 做这个不错的

网友:
小声问一下,这东西能分辨金子吗?

网友:
mark   金属探测器

网友H:
这个用处太大了,到公园草地里看看能找的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用处太大了,到公园草地里看看能找的什么吗?

有人金戒指掉到厕所冲到粪坑里了 ,你可寻宝

网友:
果然好铁啊.

网友:
神牛!大牛般的神,俺服了

楼主:
你有时间也可以做一个玩玩呀

网友:
收藏了,有时间好好看看,有朋友前段时间买了这么一个,没有研究过

网友:
哎呀这个东东超级感兴趣!以前在户外练习射箭,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脱靶。射箭的场地一般都是草地,箭一下就完全没入土中了。在上百平方米的范围内找一个完全没入土中的箭,用眼睛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不找又太心疼(最贵的箭一支近300元)后来花了70多买了金属探测器,才解决了部分问题。但是还是有问题,一是探测距离短,硬币的话大约也就是10cm,虽然箭也不会太深,但是搜索还是一件很费劲的事,弯腰找半个小时是经常的事。还有就是水的影响,一边下雨一边找箭到处都误报。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以上两个问题。

还有,我那70块的金属探测器有一点挺好,就是它是声音报警的。你不用眼睛盯着什么看,就扇形扫,就东西就“嘀”一声。

网友I:
传说我家的老房子有宝,但至少要探测10CM水泥地+3米泥地,不知可否做到.
若能做到,在村子里找些枪出来应该没问题.小时候我们经常挖子弹,但很难挖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传说我家的老房子有宝,但至少要探测10CM水泥地+3米泥地,不知可否做到.
若能做到,在村子里找些枪出来应该没 ...

小型物体不可能探测到几米以上, 除非用gpr之类的东西。

楼主:
市面上还没有小物体能探几米的。网上的都是说最大探测的。网上上几米,十几米的都是假的。真正也就是1米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面上还没有小物体能探几米的。网上的都是说最大探测的。网上上几米,十几米的都是假的。真正也就是1米左 ...

我说的两个问题能解决么?特别是有水干扰的问题

网友:
看着挺好玩的,先MARK后研究^_^

楼主:
后面我还想做一个小一点的,到时做好后另外发一个贴。

网友:
这个可以微型化吗?

楼主:
他的店里有小的探盘,我买了一个回来了,过几天试一下。看灵敏度怎样

网友:
好东西,顶呀.高人呀.资料在哪里?

楼主:
资料在一楼,

网友:
这东西,不是买了就可以直接用的,使用者还要有一定的基础和经验...识别出来的东西,和土地的土质也有一定的关系....

楼主:
他这个探盘探到物体后会输出一个模拟电压,只要用AD去一读取电压就可得出信号大小不,还可分有色同无色金属。我感觉很好用。

网友(2015-06-17):
呵呵呵呵空探1元硬币,矿化反应呢?
求助没错,但物探基本原理要搞清楚才行。
LCD控制芯片看样子是HT1621了,主控芯片看样子换成了STM8,嗯,至少是个数字化金属探测器,至少能探测,至于探测多少距离,还能改进的,为楼主能够做出来叫好。

用9014来作为PI发射是不是功率太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型物体不可能探测到几米以上, 除非用gpr之类的东西。

你那边还有没有收集的PI脉冲机资料,还有的话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mark一下,有时间研究研究,我们那里好多春秋战国时的古墓。

网友(2017-08-22):
记号,最近想研究这个金属探测器。

网友:
有些探雷器好象用的PI方式

网友:
摸金校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