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硬盘成砖块了

楼主(2015-01-03):
最近电脑东东很多,卡的不行,想把东西拷出来重新装个系统,网上买了个西部数据的新元素硬盘,到手后想分区,结果西部数据的不支持分区,现在硬盘成砖块了

网友A:
和我的一样,可以分区啊

网友B:
如果只是分区失败,一般不会变砖。变砖一般是设备管理器中无法识别改设备或者其容量。如果确实变砖,就去售后吧,反正移动硬盘都是7天包退的。
另外,作为备用用途的盘,没必要分区,用文件夹区分就可以了,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用到盘的容量,分区只会损失一点容量。

网友C:
没有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D:
用过西数,分过区,楼主直接售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一样,可以分区啊

昨天是可以强制分区,但分完后速度下降好多,拷贝东西慢的不行,惊天格式化了一下,就彻底打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分区失败,一般不会变砖。变砖一般是设备管理器中无法识别改设备或者其容量。如果确实变砖,就去售 ...

是这样,已经退回去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那么容易坏的

我也觉得没那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西数,分过区,楼主直接售后吧

好吧,速度没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速度没影响?

没有,一直是usb2.0的速度。不过现在不管是移动硬盘还是普通硬盘,好像都不太建议分区。都是通过库来分类管理文件。

网友:
我和你买了一个一样的,去年买的,已经挂了,在某狗上买的,不过已经给换了新的,数据没了

网友:
在我手里的硬件盘一般正常用都没有坏了的,一坏就很彻底!

网友:
看来买盘不能买这个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头一次听说硬盘不能分区,长知识

我也头一次听说长见识哈哈哈

网友:
以前的我的移动硬盘是可以分区的,难道现在技术越来越差劲了?

网友:
没强烈撞击过,没这么容易坏的,用分区魔术师搞一下吧

网友:
楼主直接售后

网友:
没买到过不能分区的,只买到过安装系统(win7)后需要设备驱动签名的笔记本硬盘,那个到现在也没解决,很烦人

网友:
分区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分区会影响速度???  求真相

网友:
我也有一个西数的移动硬盘。不过是直接就用。隐约记得西数自己有个什么软件在移动硬盘里。刚买来时看的。

网友:
看到这么多移动硬盘损毁的,坚定了上nas的决心

网友:
我要是希捷320G的移动硬盘坏了刚过了保修。

网友:
楼主你硬盘多大的?用什么工具分区的呢?具体怎么分区的呢?
不太可能硬件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