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5 库的疑问?

楼主(2015-01-03):
今天在研究下 苏州大学的那个k25板子的例程 源程序。

原来他的库是针对这个开发板写的,不是像stm32库那种可以比较通用的库。
比如串口的复用是固定的,如果有是复用到其他的端口,则这个库文件需要修改了。

还是说飞思卡尔官方都没标准的外设库了?

网友A:
1、苏大的应当是针对特定板子的。。。楼主可有看着修改添加。。
2、FSL的库现在又几个版本。并不是都支持的。。。

网友:
飞思卡尔貌似是没有官方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苏大的应当是针对特定板子的。。。楼主可有看着修改添加。。
2、FSL的库现在又几个版本。并不是都支持的 ...

谢谢解答,懂了

网友B:
FSDK还没有支持K25,说以后能支持

网友:
有一些有有 大部分没有

网友:
飞思卡尔好像没有库吧,他主推他的P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SDK还没有支持K25,说以后能支持

FSL有官方库的,不一定能用到苏大板

网友:
飞思卡尔没有出标准的外设库 。

网友:
好像是飞思卡尔还是没有官方搞一个类似s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FSL有官方库的,不一定能用到苏大板

kinetis SDK

网友D:
感觉没有st的库方便

网友:
苏大的应该是自己的库

网友:
飞思卡尔没有出标准的外设库 。 针对的是苏大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觉没有st的库方便

多看看也就习惯了

网友:
苏大的配套源程序 不难算是库 只是个参考例程 其中的一些核心代码 是从官方IAR例程中借鉴过去的 不过苏大的代码 非常规范 也比较清晰 不过里面有少许错误 希望看时注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看看也就习惯了

的确,用的少,习惯就好

网友:
反正是我昨天在官网看的还是只有两种类型的SDK有一个支持KL43,木有KL25。

网友:
好像可以参考山外的KL26

网友E:
飞思卡尔Kinetis微控制器有驱动库名为KINETIS_SDK: 用于Kinetis MCU的软件开发套件
但暂时这个库尚未把KL25添加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思卡尔Kinetis微控制器有驱动库名为KINETIS_SDK: 用于Kinetis MCU的软件开发套件
但暂时这个库尚未把KL25 ...

大家可以通过观看【FTF技术培训课程】基于SDK固件库开发针对Kinetis MCU的应用大致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