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地机器人的齿轮坏了,求修复的方法(科沃斯CR120 )

楼主(2015-01-03):
科沃斯CR120  扫地机器人的齿轮坏了,淘宝上也找不到,求修复的方法

网友A:
淘宝上找人3D打印一个。

楼主:
想发图片,结果发现我不会,图片发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找人3D打印一个。

强度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找人3D打印一个。

这个是不是要自己提供图纸什么的,

楼主:
这齿轮本来就是塑料的,应该可行

网友:
寄回厂家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要自己提供图纸什么的,

肯定要图纸啊,不过估计也可以把坏的寄过去让他们copy吧,关键是你能不能接受那价钱……

网友B:
一般齿轮都是尼龙的。3D打印机出来的不耐磨,很快就会坏。还是寄回厂家或者问厂家买一个核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齿轮都是尼龙的。3D打印机出来的不耐磨,很快就会坏。还是寄回厂家或者问厂家买一个核算。 ...

激光粉末烧结技术可以打印尼龙和光敏树脂,甚至金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尼龙雕刻一个估计可行

也可以,不过齿轮得4轴机才能做,成本估计不会比3D打印低。

网友:
有铣齿机的嘛

网友D:
想问下扫地机器人好用吗?

网友:
也好奇这东西实用价值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扫地机器人好用吗?

这个是我妹妹家的,我没用过,个人感觉这个只能扫一些细小的垃圾,类似吸尘器的效果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看来这齿轮自己不好修,还是得返厂修

网友:
上面的10牙直齿还是比较好找的,把上边的切下来,沾上个一样齿距的小齿轮就行了(嫁接)

楼主:
这样强度够了吗,感觉粘不牢

网友:
回厂家,配一个

楼主:
我手机拍的照片,为啥看起来这么大,

网友:
淘宝下黑色的整个部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