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FM1接口定义图没?

楼主(2015-01-03):
谁有FM1接口定义图没? 一CPU FM1接口 断了脚  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能用就去配个板子 不能用就丢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执着,,你想干啥。。。插上能用则OK 不能用则废。。难不成你还有别的想法? ...

CPU是今天去买硬盘的时候顺手买的

结果不小心弄断了一个脚

没有板子试呀

有的话还用问么

网友B:
如果只有一两跟针脚断了,找比针脚稍微粗一点的铁丝,剪取比断掉针脚稍微短一点的一段,塞到断掉针脚对应主板插槽的孔上,注意要留出一截,然后安装上CPU。当然,如果不成功,有可能废了主板,因为你取不下塞到孔里的铁丝,就算成功,以后你也不能取下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有一两跟针脚断了,找比针脚稍微粗一点的铁丝,剪取比断掉针脚稍微短一点的一段,塞到断掉针脚对应主 ...

焊了根铜线上去

干脆明天到电子城去试试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