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运放都是正负电源供电,但是负电源一般怎么产生呢?

楼主(2015-01-04):
一般运算放大器都是正负电源供电,但是负电源用什么产生方便些呢,用变压器体积太大了吧?会不会有专门用正电源产生负电源的芯片呢?如果用的话 那实在是太方便了。

网友:
对电流要求不高的话有直接转成负压的芯片

网友:
参考: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F%BC&mobile=no

网友:
小电流7660,7662;大电流TPS60403

网友A:
不一定要负压,先知道产生负压式为了什么

网友B:
据说有个芯片叫 7905~ 类似于7805 你懂得

网友C:
可以尝试电荷泵产生负电压。

网友:
如果不是变压器供电的话可以考虑电荷泵,电流有要求可以考虑DCDC,如果是变压器供电那直接增加多一组线圈就好了

网友D:
简单直接的就用78xx和79xx

网友E:
可以用5v转换芯片产生负压,ADI就有一款好像能同时产生正负电压的芯片

网友F:
那些说直接79XX的拉出去打板子!79XX和78XX只是线性稳压降压芯片,比如7905是把-10V降低成稳定的-5V,使用79XX系列的前提是先要有负电压!不是把正电压变成负电压!
简单的用7660,或或者34063、2576转换负电压,要是省事就用专用的DC-DC模块,输入一个电压,输出一组堆成电压,比如5D15的,输入5V,输出±15V。

网友:
用7660,简单又方便,就是有点贵。34063便宜,但电路比7660复杂。

网友:
大电流的话 DC/DC 可以变的

网友:
现在一般应用中的运放都是单电源的,双电源的运放可以考虑用电源芯片或其他可以生成可调占空比方波的芯片产生负压,电流不需要很大的。像前面说到的34063或者555也可以。

其实这些负压产生电路更可以用到液晶的负压上。

网友G:
如果负压所需电流不大的话,可利用IO口输出脉冲,以整流方式产生正负压.

网友H:
可不可以把正电压反过来当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有个芯片叫 7905~ 类似于7805 你懂得

答非所问啊你这是

网友I:
以前用358产生一个中间参考电压代替GND,然后用电源地当负压,骗过运放,用着还可以

网友:
MORNSUN做的DC-DC

网友:
7660,当年找了好久

网友:
要求不高,电荷泵什么的方法多可以用,如果对指标要求比较高的,那个34063,7660产生的干扰什么的有的你头痛。

网友:
设置基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有个芯片叫 7905~ 类似于7805 你懂得

79xx没负压怎么工作?
如果lz电源电压满足,可以单电源供电

网友:
现在有很多负压模块

网友J:
如果电流不大,我是直接用MAX232的负电源

网友:
LM2662/3 Switched Capacitor Voltage Converter

网友:
DC直接是7660什么的,参看4楼,有变压器,就用79XX啦

网友:
学习了。自古回复见大拿

网友:
转换负压的芯片,或者两组隔离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些说直接79XX的拉出去打板子!79XX和78XX只是线性稳压降压芯片,比如7905是把-10V降低成稳定的-5V,使用7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些说直接79XX的拉出去打板子!79XX和78XX只是线性稳压降压芯片,比如7905是把-10V降低成稳定的-5V,使用7 ...

+10086

网友:
如果电流小的话,有专门的DCDC芯片,可以把+5V转成-5V

网友:
大电流可以用30V DC-DC,取中点为GND,就得到±15V,
小电流可用隔离DC-DC模块,比如有输入+5V,输出±15V,有多种型号

网友:
运放的话电荷泵就可以了,ti,美信搜索就有

网友:
用7660 输出加个小电感配2个电容纹波特别小。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如果电流不大,我是直接用MAX232的负电源

用过,还行。

网友:
34063  便宜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过,还行。

电流太小,电压不稳,请教你是如何解决的,试过加大电容,效果不明显

网友:
7905能用莫?有负电压输入了???

网友(2016-02-17):
单片机pwm输出脉冲,用buck方式升压,提供电流比较小,价格便宜,

网友(2016-04-08):
为何不用双绕组变压器供电呢?简单,可靠。我曾经为了获得负电源,搞了一大堆电路,最终还是回到双绕组变压器上来。

网友:
ADM660ARZ-REEL7
MAX660MX 编带
充电泵 100mA

网友:
丘克变换产生的,

网友:
MC34063也可以产生负电源的

网友:
电流不大了用电荷泵,电流大了反压型DCDC

网友:
有负压电源芯片的可以用

网友:
max743 看下这个

网友:
电荷泵产生负电压

网友:
ti有电流两三百毫安的样子,比7660大

网友(2016-06-22):
ti出过一本书叫单电源运放,虚地看懂了也许就解决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可不可以把正电压反过来当负电压?

这招最简单、最高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有个芯片叫 7905~ 类似于7805 你懂得

那也是需要有负电原的情况下才可以用7905 ,,,这只是一个稳压,楼主问的是如何方便的产生负电压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直接的就用78xx和79xx

79需要先有负压,它给你降低负压的绝对值,它不能产生负压

网友:
隔离电源模块,然后两个模块的输出串联起来,中间接地。

网友:
MC34063最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以前用358产生一个中间参考电压代替GND,然后用电源地当负压,骗过运放,用着还可以 ...

偏置电压使得信号始终为正
358单电源不能用双电源的

网友:
有的,TI官网上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招最简单、最高明!!!

嗯,电池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不可以用79xx,34063典型电路里面有,你可以看看。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authorid=131190

网友:
正电压反过来用,+-27V,用过,也很好用,场效应管驱动电磁铁动作,

网友:
有正负电源转换的芯片   ICL7660

网友:
没有负电源且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就选单电源运放,电源中点做虚地,也可以连接正负输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负压,先知道产生负压式为了什么

这就说对了。先知道为什么要负压,那做个负压电路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这个的确常用

网友:
用电荷泵

网友(2016-07-27):
引用 网友H:
可不可以把正电压反过来当负电压?

不能啊 没法共地啊 共地短路了啊

网友:
TI和ADI上都有负电压转换芯片的,你找找看

网友(2016-09-01):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电荷泵产生负电压。

这种方式最常用,可以参考最早的sony的CCD供电电路,有个-6.5V

网友(2017-04-07):
TPS65135
输入5V,输出正负5V。HIFI级耳放用的。

网友M:
TPS65135 是一款高效单电感器双输出稳压器。
由于它采用的的单电感器多输出 (SIMO) 技术,此转换器使用最少数量的外部组件。
此器件与一个降压-升压拓扑一起工作并在输入电压轨之上或者之下生成一个正的和负的输出电压。
在移动通信系统的传输期间,由于输入电压的变化而产生对于手机显示的干扰,
SIMO 技术所实现的出色的线路和负载稳压性能恰恰能避免长距离通信对于手机显示的干扰。
只要电源轨间的输出电流不匹配率小于 50%,此器件还可作为一个标准+/- 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负压所需电流不大的话,可利用IO口输出脉冲,以整流方式产生正负压.

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似乎上面的管子工作有问题,能保证完全工作在开关状态以前看到最多的是管子上下更换一下,不过这个电路不能那样直接用

网友:
如果不需要对外驱动比地更负的电压,建议用单电源运放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用单电源运放+虚地

网友(2017-08-23):
引用 网友M:
TPS65135 是一款高效单电感器双输出稳压器。
由于它采用的的单电感器多输出 (SIMO) 技术,此转换器使用最 ...

负电源输出电路。

还有80mA电流,这是极好的。

网友:
开关电容型DCDC方案 或者 变压器增加一个输出。

网友(2018-02-09):
mark正负电源HT766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5v转换芯片产生负压,ADI就有一款好像能同时产生正负电压的芯片

ADP507x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 ... lators/adp5070.html

网友:
金升阳 k78xx系列

网友:
如果驱动液晶模块,可利用液晶模块的负压供给运放使用

网友(2018-07-18):
需要正好

网友:
如果电流不大,MAX232,正负都有了。

网友:
7660  34063都可以,如果有单色液晶的话,可以利用液晶上的负压

网友:
将两组电池串接就有正负电源了。

网友:
类似取中点电压一半做成跟随器那样的,引用虚地的,虽然骗过了运放,但是要用到外接和别的设备相连共地的时候,虚地和真地相连,一样死翘翘,打回原形。。。。

网友:
可以试试Cuk斩波电路变换

网友:
要求不高的可以用7660,要求高的推荐用MAX889,当然价格也贵很多,但是指标确实好很多。

网友:
直接双绕组变压器整流,想搞多大就多大

网友(2018-08-24):
成本要求严格的话,电流比较小的情况下,可以使用555 加电感做的,原理图要找找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