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机械产品, 活页? 转轴? 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5-01-04):
稍微精密点,别旷荡太大了

楼主:
起到类似作用的也行.
不是搞机械的,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活动铰链

网友:
铰链,好的门合页也很好。

网友:
类似的有的,万能的淘宝上有,不知道是否合适。没有广告的意思。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有没有小点,精密一些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有没有小点,精密一些的呢

你想干吗? 做机器人指关节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有没有小点,精密一些的呢

某宝,“铝合金活动铰链”上面一般都是带螺栓、螺母锁紧的。不会哐当。
也可以参考固定监控的结构,某宝“鸭嘴支架万向节”

至于你说的要精密一些,搞不懂,真不行只能上云台了

网友:
又没尺寸,又没精度标准,让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
顶楼上的,lz起码给个大致尺寸,别人才好帮你

楼主:
现在差不多决定用20型材的活动铰链了

网友:
通用不讲究精度的话,去某宝搜索气缸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