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姿态解算的比较

楼主(2015-01-04):
比较了三种常用姿态解算的方法, 这里是比较结果

欧拉角,图中是解算角度与真值的差异,越接近零越好

四元数,图中是计算出的四元数与真值的差异,越接近零越好

看起来第三种方法比较好

用simulink模拟的数据

所用的模拟数据里陀螺和加速度计都有偏置,外部有5m/s2的加速度
第一个加速度计,第二个是陀螺, 第三个是罗盘

网友A:
哪里的三种啊?只有两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的三种啊?只有两种啊

同楼上

网友B:
角度表示通常有四种方式:欧拉角,方向余弦矩阵,四元数,旋转矢量。
精度上差异并不大,主要区别在于欧拉角直观,但需要解决奇异值的计算,实际上也有很多解决手段,计算效率略于四元数;
四元数计算效率高,初始化和输出时,可能需要转换成欧拉角,物理意义欠明确;
方向余弦矩阵需要九个元素,实际只有三个独立;
旋转矢量我做的方向见到的比较少,相对来说也比较抽象。
最常用的是前三种,三者都可以独当一面,只是不同的场合便宜程度不同。

网友:
又见牛贴,
好帖留名.
楼主的帖子都是质量好高的.
搬个小板凳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度表示通常有四种方式:欧拉角,方向余弦矩阵,四元数,旋转矢量。
精度上差异并不大,主要区别在于欧拉角直观,但需要解决奇异值的计算,实际上也有很多解决手段,计算效率略于四元数;
四元数计算效率高,初始化和输出时,可能需要转换成欧拉角,物理意义欠明确;
方向余弦矩阵需要九个元素,实际只有三个独立;
旋转矢量我做的方向见到的比较少,相对来说也比较抽象。
最常用的是前三种,三者都可以独当一面,只是不同的场合便宜程度不同。.

恩, 的确,大致上有这几种表示方式,总结的很赞。
这四种在四轴应用中基本上差不多, 因为四种应用中没有长时间剧烈的姿态变化和垂直上升的的情况

算法的基本想法都差不多,无论用哪一种表示方式,差别在于怎么修正和处理非理想情况

网友:
很精彩的帖子 ,顶一个 !楼主能否把源程序分享一下

网友:
囧,看不懂、

网友:
个人感觉,四元数要比欧拉角和方向余弦矩阵的精度要高点,计算量也差不多;相比旋转矢量,四元数的精度就没它高,但是优点是计算量比比旋转矢量要小。

网友:
不是卡尔曼滤波、互补滤波和梯度下降嘛?

网友:
楼主说的是表示方法?

网友:
楼主,这蓝绿红三个method到底和欧拉角,方向余弦矩阵,四元数是怎么对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的确,大致上有这几种表示方式,总结的很赞。
这四种在四轴应用中基本上差不多, 因为四种应用中没 ...

楼主的欧拉角是方向余弦矩阵的计算结果吧,还有一种是只旋转投影的方法计算欧拉角的,不过只能计算roll和pitch,算不出来yaw

网友:
算法好难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