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互斥信号量的使用疑问

楼主(2015-01-04):
两个任务里面有两段程序是不能同时运行 我这里使用互斥信号量来封起来 实验结果并没有起到互斥作用,求解

void Task_1(void  *p_arg)
        {
         。。。。
       OSMutexPend(SEM_RAIN, 0, &err);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2);
      OSTimeDlyHMSM(0, 0,1,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2);
      OSTimeDlyHMSM(0, 0,4,0);
      OSMutexPost(SEM_RAIN);
        。。。。
        }

void Task_2(void  *p_arg)
        {
                。。。。
                  OSMutexPend(SEM_RAIN, 0, &err);
                USART1_485_Configuration_no(2400,1)        ;
               。。。。
                OSTimeDlyHMSM(0, 0,0,500);
                 OSMutexPost(SEM_RAIN);
               。。。。
        }
我觉得是不是 互斥信号量中间 不能有延时 ,有延时即使碰到信号量也会任务切换?????????????

网友:
延时可以有,但是你没起到互斥这个原因不明

网友:
建议你的代码风格改一下:
if ( OSMutexPend(SEM_RAIN, 0, &err) != OS_NO_ERR )
{
  debug();
}
不妨先确认一下是否成功获取信号量,然后我们再讨论其它部分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的帖子发重复了,我在另一个帖子里面回复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