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KE02(M0+内核)的SysTick例程,基本Kei MDK

楼主(2015-01-04):
SysTick的使用非常简单,基本与具体使用的芯片没有关系,只要都是M0+内核的芯片应该都是一样的,我使用的是KE02.

初始化设置:
SysTick_Config(10000000);

设置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1。只要设置的值不超出范围就可以,我设置的是系统时钟的一半,也就是0.5秒,系统时钟20MHz

中断程序:(蓝色LED每0.5秒翻转一次)
void SysTick_Handler( void )
{
    bsp_led_blue_toggle();
}

在 isr.h 文件中增加:
#undef  VECTOR_015
#define VECTOR_015  SysTick_Handler

extern void SysTick_Handler( void );

OK,是不是很简单........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A:
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不简单

网友B:
good我的KL46也是M0+内核

网友C:
看到的这部分很简单,功能都封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d我的KL46也是M0+内核

内核一样,这部分的使用应该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的这部分很简单,功能都封装了

是的,不用去看数据手册都可以使用

网友:
这个systick_config() 最快可以设1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不简单

我以为抢到沙发啦 ,被你抢先了一步

网友D:
建议楼主把MDK的工程贴出来 ,让大家看看基于MDK环境的使用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不用去看数据手册都可以使用

如果自己做板子,原理图不一样了,已经封装的代码还是需要修改,比如说LED接到其他引脚上了

网友E:
看看具体封装库里  这部分是怎么写的
搞全一点 理解透一点

网友:
确实挺简单,因为楼主写得比较明白

网友F:
楼主是参考的这个链接么:
【经验分享】基于KE02的systick程序: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5884-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参考的这个链接么:
【经验分享】基于KE02的systick程序: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5884-1-1 ...

这都能被你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参考的这个链接么:
【经验分享】基于KE02的systick程序: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5884-1-1 ...

不是参考这个帖子的,是参考 core_cm0plus.h 这个头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自己做板子,原理图不一样了,已经封装的代码还是需要修改,比如说LED接到其他引脚上了 ...

是啊,硬件接口改变的时候,软件就需要做出相应的修改,不过最底层的修改一般都比较好改,修改量也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能被你找到

基于KE02的例程比较少  而且看过这个帖子 有点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把MDK的工程贴出来 ,让大家看看基于MDK环境的使用 。

自己动手试一下岂不是更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参考这个帖子的,是参考 core_cm0plus.h 这个头文件的

可以进行一下对比  那个帖子是飞思卡尔的FAE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具体封装库里  这部分是怎么写的
搞全一点 理解透一点

代码来了,摘自 core_cm0plus.h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
  if ((ticks - 1)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return (1);      /* Reload value impossible */

  SysTick->LOAD  = ticks - 1;                                  /* set reload register */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1);  /* set Priority for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VAL   = 0;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Enable SysTick IRQ and SysTick Timer */
  return (0);                                                  /* Function successful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进行一下对比  那个帖子是飞思卡尔的FAE写的

那个他是 采用codewarrior 10.x 的PE,我没装这个软件

网友G:
看看内核。。写写代码。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参考的这个链接么:
【经验分享】基于KE02的systick程序: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5884-1-1 ...

这个编译环境是CW ,楼主的编译环境是MDK 。

网友:
还没有试这个,马上试试,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内核。。写写代码。也不错。。

其实更依赖于库,没心思去慢慢研究底层

网友:
嗯,有个时候不够时间开发库

网友:
不错,这样移植起来比较方便,谢楼主分享

网友:
基于MDK环境的例子 ,学习啦 !

网友H:
的确简单,楼主也简单的搞到了很多飞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的确简单,楼主也简单的搞到了很多飞币啊

哈哈,为了KL46,再带走几个飞币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为了KL46,再带走几个飞币

能贴代码都是好样的

网友I:
systick最快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systick最快能到多少?

跟芯片主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哈哈,学习了。

希望对您有用,然后我再带走几个飞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