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SPS的AD转换的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2015-01-04):
我一直很好奇像速度为100MSPS的AD芯片转换出来的数据,这么大的数据量存储是如何解决的?

如果按照双通道100MSPS的8位ADC转换的数据量来计算:

2*100*8 = 1600 Mb/s = 200MB/s

也就是说双通道100MSPS的8位ADC 全速转换的话,一秒产生200M字节的数据量,
如果想保存10s的波形数据,那就是2000M字节的数据量,将近2GB了。

所以很好奇,示波器是不是显示完这些采样点后就把这些数据直接丢了,那如果是数据采集仪,那这么大的数据量都用什么来传输和存储呢?

请懂行的大神给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A:
FIFO缓存中播放,存储深度就是指这个

网友B:
通常示波器时基与采样率是有联动关系的,慢于一定的时间,采样率等比下降,所以不用很大存储器,一般大的就100Mpot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FO缓存中播放,存储深度就是指这个

那如果是数据采集仪,那是不是要装配有硬盘。因为它要保存采集到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示波器时基与采样率是有联动关系的,慢于一定的时间,采样率等比下降,所以不用很大存储器,一般大的就 ...

也就是说一般示波器平时都工作在低采样率模式下。

楼主:
这个应该是临时存储用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一般示波器平时都工作在低采样率模式下。

取决于你用的时基,比如你用100us/格,那全屏假设是10格,整个时间窗1ms,你单通道存储有10Mpots,最高采样率1Gsps,算算1ms有1Mpots,如果你把时基调整到100ms,因为时间窗1秒,1s/10M=100ns,这时你示波器自动降到10Msps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决于你用的时基,比如你用100us/格,那全屏假设是10格,整个时间窗1ms,你单通道存储有10Mpots,最高采 ...

明白了,多谢科普。
这样看来,这个存储深度看来很关键啊。

网友C:
非要存储那么多数据也是可以做出来的……DDR2/3 之类的一个通道不行,还可以多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要存储那么多数据也是可以做出来的……DDR2/3 之类的一个通道不行,还可以多通道。 ...

之前看过一个理论叫压缩感知,貌似可以突破采样定理,可以大大的降低数据量,不过好像还不实用。
其实,那么多数据里面只有很少部分是我们感兴趣的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要存储那么多数据也是可以做出来的……DDR2/3 之类的一个通道不行,还可以多通道。 ...

话说带宽也不够啊。安捷伦的64GS的示波器用的记得是16通道DDR3,超大容量。

网友:
用多几个DRAM,拼成128位,256位,带宽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