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数据处理应该放在哪里

楼主(2015-01-04):
最近做到一个关于串口的问题,程序比较大,资源比较紧,做数据处理时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了。
位置1、放在主程序循环,由定时器在数据发送完成后开始计时,到返回的数据接收完成结束,用来判定接收超时。
现象,当主循环做的事比较多时,其他的程序耗时比较多,运行到数据处理的时候可能总时间已超出超时标准。
位置2、放在中断里面
放在这里去做比位置1更不合理,因而舍弃。
不知道放在哪里了,难道只能移植通信协议?如modbus。。。

网友A:
定义一个数组,尽量不要在中断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一个数组,尽量不要在中断里处理

是有一个数据缓存,只是处理的时候不知道放哪里。

网友:
前后台结构:中断内接收,后台处理;
RTOS结构:中断内接收,进程内处理。

网友:
感觉你这个需要上 具有优先级抢占式的操作系统了。。。

网友B:
我还是比较关心楼主的头像      求番号

网友:
首先你的串口接收数据不能接一个等一个 阻塞操作不行 发送也是 用中断加环形队列 在主程序里用状态机处理数据

网友:
能改善现有代码吗

网友:
耗时长的任务用状态机用时间片处理.

网友:
最好别在中断中处理

网友:
串口接收使用串口中断,在定时器中断里使用两个标志位 一个是接收完成 一个是接收超时 在主循环里判断这两个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比较关心楼主的头像      求番号

这个不清楚,我更好奇你的头象

网友:
进来学习,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C:
串口桢,异步处理,基本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桢,异步处理,基本功啊:-)

不懂,能不能讲一下

网友D:
fifo+时间片轮转,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fifo+时间片轮转,妥妥的!

主要就是要用队列异步

网友:
超时,用单字节超时,中断只做简单的帧结构判断,接收够一帧后交给主程序处理。

网友:
接收中断里面跑状态机,用于识别帧头和帧尾以及将数据放到缓存里,同时通知主循环处理数据

网友:
串口中断里把数据放进队列里,主程序判断有数据就进行处理

网友:
急的事在中断里,不急的事在主程序。

网友:
放中断里,程序一定要短否则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