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C# 两个字节的数据,转换为 汉字 的问题.

楼主(2015-01-04):
如题..
我先这样子..
比如.
     byte[] aaa = new aaa[2];
     aaa[0] = 0xc1;
     aaa[1] = 0xf5;

    然后我需要 textBox2上面显示 这个汉字.

   找了好多方法.没有找到....求助..

网友:
汉字内码方式?应该不难处理,查查编码方式如何处理字符

网友A:
Encoding.GetEncoding(936).GetString(aaa);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coding.GetEncoding(936).GetString(aaa);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
找了好多资料.都不行..
  你的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
textBox1.Text = new string(Encoding.Default.GetChars(new byte[]{0xc1, 0xf5}));
=============
这点是比较蛋疼, byte[]要先转码成char[]要变换成string

网友:
不用谢,我之前做过字符串处理类应用,对.net字符编码稍稍了解。
另外,936对应的是GB2312编码;GB2312编码中的汉字数量有限。
你也可以用54936,这就是GB18030编码,非常生僻的字都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