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FFS2文件系统能否用在SPI FLASH上??

楼主(2015-01-04):
如题。。。。。W25X64 的SPI FLASH ,文件系统能不能用YAFFS2 ??

网友:
没用过YAFFS2,但是文件系统和存储介质与接口有关系么?

楼主:
据资料显示,YAFFS2是嵌入式的专用系统

网友:
FatFS,这个简单,方便

网友:
不玩openwrt吗。

网友:
第一次听说YAFFS2,baidu了下,还真是种NAND flash 嵌入式文件系统,而且:目前YAFFS 和YAFFS2 皆遵守GNU GPL开放原始码。Android 采用yaffs2作为MTD NAND flash文件系统,位于fs/yaffs2/目录下。

网友A:
多此一举,yaffs是专给nand用的,管理坏块,校验ecc,擦写均衡这些东西,spiflash基本没有坏块,也不用算ecc,容量也就那么点,自己弄个简单文件管理还划算一些

网友:
lz完全可以不用fs,太大了,flash容量小,自己按照fs的思路,自己写几个函数,应该够用了

楼主:
自己搞了几个读写和查询函数,满足不了要求,我希望是这样的。。。。。

存储:要求存大约5000组数据,数据定时存储、条件触发存储、每次存的数据量大小不固定,在存数据的过程中要能判断FLASH的剩余容量,避免FLASH容量撑爆。  设备经常开关机,文件系统要经受的住这样的考验。

查询: 按时间查询、条件查询、查询一组数据、查询一条数据、删除某一组数据、删除某一条数据

大侠们。。。。满足以上功能,该怎么做呢。。。。。。之前没用文件系统,用哈希+链表,花了一天时间把8M的存储空间建了一个HASH表,仅仅一张HASH表就占了10K的空间,把这张表读到RAM就死翘翘了。。。。。。。后来才想到用文件系统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此一举,yaffs是专给nand用的,管理坏块,校验ecc,擦写均衡这些东西,spiflash基本没有坏块,也不用算ec ...

正是!!

网友:
fatfs没有考虑损耗均衡,用于spi flash可能会导致首扇区较快磨损
建议楼主参考下spiffs,专为spi flash设计的文件系统:https://github.com/pellepl/spiffs

楼主:
上午恶补了一下文件系统方面的知识,现在倒犯迷糊了。。。。。我使用的W25X64 到底属于NOR还是NAND??

网友:
W25X64 属于NOR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午恶补了一下文件系统方面的知识,现在倒犯迷糊了。。。。。我使用的W25X64 到底属于NOR还是NAND?? ...

spi flash属于nor flash+spi 接口控制器;tf卡属于nand flash+sdio控制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
还有spi ffs!!mark!!!

网友(2015-08-04):
引用 楼主:
自己搞了几个读写和查询函数,满足不了要求,我希望是这样的。。。。。

存储:要求存大约5000组数据,数据 ...

这种情况最好的数据结构应该是b+树
几乎所有的真正的数据库,内部的索引结构都是这个

网友:
专为spi flash设计的文件系统:https://github.com/pellepl/spiffs, 这个不错啊

网友:
spiflash就没必要用yaff2了

网友:
可以用。我昨天刚挂载上,做了一个4MByte的镜像,每回首次mount时都会比较慢,这个跟jffs2文件系统机制有关,每次mount时它都会检查一下整个分区,所以容量越大耗时越长。

网友C(2015-09-25):
引用 网友B:
spi flash属于nor flash+spi 接口控制器;tf卡属于nand flash+sdio控制器

不要误导大众,你先去查查资料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要误导大众,你先去查查资料再说

质疑前也请你 “先去查查资料再说”。
以下是spi flash框图,左边是spi接口控制器,右边是nor flash存储区和缓冲sram。

以下是tf卡 打磨拆解图,闪亮的部分是nand flash存储区, 底下小长方形的部分就是主控芯片,负责SDIO接口控制和flash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质疑前也请你 “先去查查资料再说”。
以下是spi flash框图,左边是spi接口控制器,右边是nor flash存储 ...

这个够专业了.

网友:
标记一下,上班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质疑前也请你 “先去查查资料再说”。
以下是spi flash框图,左边是spi接口控制器,右边是nor flash存储 ...

好吧。我错了。

网友(2016-07-28):
引用 网友B:
质疑前也请你 “先去查查资料再说”。
以下是spi flash框图,左边是spi接口控制器,右边是nor flash存储 ...

赞,学习一下。没有见过 TF 卡打磨以后是什么样子的。

关于那个文件系统,TF/SD 和 raw flash 是很不一样的。
关键在于 SD 卡是有块管理的。内部会做块的映射已减少
某些块例如 super block 被擦除次数特别多。

YAFF2 这些是针对 raw flash 写的,自己做块均衡这些。
而且充分利用从 1 写到 0 不需要 erase 这一个特点。
SD 卡就不需要用 YAF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