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mx28系列的密钥是个什么原理?

楼主(2015-01-04):
入了ZLG的imx283,/手册 上说什么“使能未签名固件启动”,全“0”密钥什么的,不理解。
还有这个要怎么设置自己的密钥呢?

目前只用过C2000的DSP要用到密码,这个跟DSP的密码是不是一样?

楼主:
没有人用过imx么?顶上去

楼主:
看来用imx28的真是少啊!

网友A:
用的很少 ,也没听说过密钥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很少 ,也没听说过密钥什么的

开发板手册 上提到的,也没有接触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发板手册 上提到的,也没有接触过

密钥 一般用来加密的 ,难道是防止程序被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钥 一般用来加密的 ,难道是防止程序被破解

想知道具体的操作过程

网友:
是不是类似CRC校验一样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知道具体的操作过程

说好几天都说不完 。给你个链接 ,自己看吧 。  链接 :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_goruxB0ZWtyviwz-l_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好几天都说不完 。给你个链接 ,自己看吧 。  链接 :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Vanbgc3NGvD3m ...

这各百度百科的不是我想要的i.mx的,

网友:
是软件的签名还是硬件的?如果是软件的,看 boot 代码,如果是硬件的看手册。

网友B:
用过 但没关心这方面的东东   这个需要知道吗 开发板上都默认解开了 配套程序也默认解开了   当然你那个工控板上是带加密芯片的 不过官方好像还没出驱动吧

楼主:
好的,我找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 但没关心这方面的东东   这个需要知道吗 开发板上都默认解开了 配套程序也默认解开了   当然你那个工 ...

但要自己做板子的话,这个是要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