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电木板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2015-01-04):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一些结构件,现在是用电木为材料进行加工,买雕刻机的话觉得太浪费  还有其他比较好的方法吗?

网友:
要求不高就用手锯手钻,否则只能用雕刻机或者铣床

网友:
为了偷懒也可以拿到外面店里加工一下,出点加工费么。

网友:
对,外发就不用买设备了

网友:
一块两块当金属加工,多了没雕刻机真比较麻烦,不如外发

网友:
发给外面人做,或者要求不高自己用线锯慢慢搞。

网友:
精度不高用曲线锯

网友:
雕刻机,数铣

网友:
如果比较厚大的话,可以搞个木工修边机,用手推着“铣”,需要一些靠板和夹子来辅助着往前推,还要划线,不然切不准

网友:
去有雕刻机广告店,他们都有经验。

网友:
那得有钱啊啊啊啊啊

网友:
量少的话外发加工省事

网友:
省事还是外发的好,精度要求应该都OK。要求不高只能有啥工具用啥,锯子、铣钻床、砂轮机都一起上吧。

网友:
就用雕刻机。

现在测试生产用的工装,支架,定位块之类的,都是直接铣出来。

新品样机的外壳,零件,也直接铣。开模前的结构评估,也是3D打印机+雕刻机完成。

阿莫的02机被我用的早就回本N倍了。

网友(2015-04-24):
雕刻机干电木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