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伺服调试软件需要的下载

楼主(2015-01-04):
东元伺服调试软件需要的下载,版本2013年伺服适用。

网友:
是好资料 ,这个得配他们的硬件才能使用吧  ?

楼主:
232串口调试

网友:
谢谢分享,试用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 这个软件只能配合硬件才能使用的吧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发错版块了啊 !

网友B:
勾起了去年用RS485 modbus-rtu控制东元伺服的痛苦经历,
那误码率真是太高了,生不如死,
最后自己做了个板卡,改脉冲控制,算是过了关。
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没用过东元的,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发错版块了啊 !

仔细看了看是发错了,怎样移到合适的版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看是发错了,怎样移到合适的版块。

请版主帮你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看是发错了,怎样移到合适的版块。

这个不清楚啦 ,请版主帮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勾起了去年用RS485 modbus-rtu控制东元伺服的痛苦经历,
那误码率真是太高了,生不如死,
最后自己做了个板 ...

什么情况?怎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勾起了去年用RS485 modbus-rtu控制东元伺服的痛苦经历,
那误码率真是太高了,生不如死,
最后自己做了个板 ...

神马情况,分享一下

网友:
原来我把伺服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
用不到,但是感谢楼主

网友:
很简单,就是发送设置转速和步数的指令,然后发送启动停止指令。
但是在发送和接收指令时,要么是丢吗要么是校验无法通过。
这种情况4次里面大概有1次。可是挂在同一总线的变频器通信正常。
搞笑的是,和伺服和变频通信的modbus-rtu协议是按照东元伺服的说明书写的。
但是话说回来,东元伺服用脉冲控制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们设备上用了不少。

网友:
我们一直用东元伺服 每个月在40-50套这样  感觉稳定性很好啊,故障也会有,很少吧。一年也就几个故障的  天气热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