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使用FPGA实现51单片机这一功能,可将其划分为...

楼主(2015-01-04):
请问:如果使用FPGA实现51单片机这一功能,可将其划分为哪几个模块?

网友:
网上有开源的51核吧

网友:
指令执行单元:指令解析,运算,执行……
片上总线及存储系统:idata  xdata 等等
外设:定时器,UART等

个人理解

网友:
还有  调试,测试系统……

网友:
alu 地址译码 rom管理 ram管理 中断管理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