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sloneII EP2C5T144第4脚CLKUSR怎么当作普通IO使用

楼主(2015-01-04):
如题,CysloneII EP2C5T144第4脚CLKUSR怎么当作普通IO使用

网友A:
就想用普通io一样用它,它的特殊功能一般不会被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想用普通io一样用它,它的特殊功能一般不会被用到。

嗯,默认就是普通管脚

网友:
可以当普通IO使用

网友:
默认就是普通管脚,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