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脑Outlook邮件如何同步?

楼主(2015-01-04):
公司和家里都是台式电脑,请教有什么好的办法同步邮件?
我现在的做法是把Outlook的数据存储路径设置到U盘上,用哪台电脑收发邮件就把U盘插上。增加说明:Outlook用到的邮件帐号和邮件域名都是不止一个,webmail好像不能同时收多个域名的邮件。

网友:
推荐坚果云

楼主:
谢谢! 先下来了解一下.

网友:
相互转发。各自过滤分类。

网友:
其中一台的OUTLOOK设为保留服务器邮件不删除(接收要分先后不设的那台先收后另一台收不到),或两台均设为N天后删除服务器邮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