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开源]豆瓣FM播放器嵌入式极限挑战(2015-2-04更新)

楼主(2015-01-04):
傻孩子图书工作室作品

STAFF

    Hardware Design           Bean
    Driver Design                y574924080  qufuta

    Architecture Design       Gorgon_Meducer

ACKNOWLEDGE

    Armok

说在前面的话

    这是一个极限挑战的项目。

    2年前,我发起了傻孩子图书工作室这个开源组织,并邀更多的人加入开源计划,从那时起,陆陆续续
对技术抱有浓厚兴趣的坛友开始加入。经过松散而漫长的培训,现在终于开始进行第一个自发的开源项目
挑战(所谓自发是指并非由阿莫提议的项目)。

    我们决定从豆瓣FM播放器开始。首先这是一个WiFi播放器,计划首先从资源相对丰富的ARM Cortex M3
芯片入手,首先完成豆瓣FM播放器的原型机。接下来,我们会不断挑战自我,逐步降低处理器级别,挑战
M0,16位机甚至是8位机;逐步降低对系统资源的消耗,降低SRAM用量使其适应小资源MCU的环境;逐步
降低成本,加深我们对嵌入式系统的理解。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本来就是
一群视技术为乐趣的人。

    第一个版本的原型机会采用Cortex M3级别的芯片,使用SD卡作为音乐的缓冲区,通过WiFi模块配合
lwIP网络协议栈连接豆瓣服务器,将数据首先下载到SD卡中缓存起来;系统采用一块Vx10xx MP3解码
芯片实现音乐的解码和播放。播放模块始终从SD卡中读取缓存的音乐,从而避免由于网络不稳定带来的
糟糕的播放体验。为了保护该开源项目,SD卡将不使用任何标准的文件系统,我们会将其视作一个巨大
的FLASH缓冲区使用,配合一个简单的链表式存储结构来保存和索引音乐文件。为了解决TCP下载音乐
到SD卡以及从SD进行音乐播放时产生的读写冲突,我们引入了两个SPI Flash作为中间的乒乓双缓冲介质。

    第二个版本将考虑采用Cortex M0级别的芯片,并尝试将SRAM用量控制到10K以内。

- 2015-2-04
    a. 更新硬件原理图,更新成品图片

- 2015-2-03
    a. 完成了第一版硬件的制作,开始调试

- 2015-1-26
    a. 补充了xmodem的接口依赖

/*----------------------------------------------------------------------------*
*              DEPENDENT INTERFACE                                           *
*----------------------------------------------------------------------------*/

/*! \brief xmodem lower layer byte write
*! \param chByte xmodem usart write byte
*! \return none
*/
extern bool xmodem_lower_layer_write(uint8_t chByte);

/*! \brief xmodem lower layer byte read
*! \param pchByte xmodem usart write byte
*! \return none
*/
extern bool xmodem_lower_layer_read(uint8_t *pchByte);

/*! \brief update next buffer or control transfer speed
*! \param none
*! \return buffer address
*/
extern uint8_t * xmodem_call_back_receive(void);

- 2015-1-25
    a. 更新xmodem驱动
        i. 修改xmodem接口,通过xmodem_init的参数来选择xmodem的工作模式(256字节模式和1K字节
          模式)

...
/*============================ MACROFIED FUNCTIONS ===========================*/
#define XMODEM_CFG(__MODE, __BUFFER)        \
    do {                                    \
        xmodem_t tCFG = {                   \
            .pchBuffer = __BUFFER,          \
            .tMode = __MODE                 \
        };                                  \
        xomdem_init(&tCFG);                 \
    } while (0)

/*============================ TYPES =========================================*/
//! \name xmodem receive configuration
//!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pchBuffer;         //!< receive buffer
    enum {
        XMODEM_BLOCK_SZ_256  = 0,
        XMODEM_BLOCK_SZ_1K,
    } tMode;
} xmodem_t;
//! @}

/*============================ GLOBAL VARIABLES ==============================*/
/*============================ LOCAL VARIABLES ===============================*/
/*============================ PROTOTYPES ====================================*/

/*! \brief initialize xmodem receive service
*! \param pchBuffer xmodem receive configuration
*  \retval true xmodem receive service initialization succeeded
*  \retval false xmodem receive service initialization failed
*/
extern bool xomdem_init(xmodem_t *ptCFG);

/*! \brief xmodem task
*! \retrun fsm_rt_cpl xmodem transfer finish
*! \retrun fsm_rt_on_going xmodem transfer on-going
*! \retrun fsm_rt_on_err xmodem transfer error
*! \retrun fsm_rt_asyn xmodem receive a packet
*/
extern fsm_rt_t xomdem_task(void);
...

        ii.  支持多重缓冲模式(双缓冲是多重缓冲的最简单形式),用户需要在强制接口(离开他就不能
            正常实现功能的接口)中,通过返回值来提供下一个数据缓冲区的指针,通过这种方式,用户
            可以选择使用单缓冲(直接返回同一个缓冲的指针),或者选择多重缓冲(返回新缓冲区的指针)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简化用户的行为(减少不必要的由灵活度带来的出错可能),同时减少
            不必要的接口API(比如用来设置Buffer的API)

/*! \brief update next buffer or control transfer speed
*! \param none
*! \return buffer address
*/
extern uint8_t * xmodem_call_back_receive(void);

- 2015-1-14
    a. 更新Vs10xx驱动
        i.  完善vs10xx的驱动, 包括播放/停止/音量调节/复位/使能/禁能

//! \name vs1003 interface
//! @{
DEF_INTERFACE (i_vs10xx_t)
    fsm_rt_t    (*Init)     (vs10xx_cfg_t *ptVsCfg);
    bool        (*Enable)   (void);
    bool        (*Disable)  (void);
    bool        (*Pause)    (void);
    bool        (*Resume)   (void);
    fsm_rt_t    (*Play)     (const uint8_t *pchStream, uint_fast16_t wSize);
    fsm_rt_t    (*Volume)   (uint8_t chLeftVol, uint8_t chRightVol);

    fsm_rt_t    (*Reset)    (void);

    struct {
        fsm_rt_t    (*Write)    (uint8_t chRegAddr, uint16_t hwData);
        fsm_rt_t    (*Read)     (uint8_t chRegAddr, uint16_t *pchData);
    } Register;

END_DEF_INTERFACE (i_vs10xx_t)
//! @}

        ii. 修改console命令, 增加音乐停止播放、继续播放、音量调节、复位vs10xx模块等命令

ROOT bool app_init(void)
{
    xmodem_usart_init();
    console_usart_init();
    console_init();

    do {
        static const command_t s_chCommand[] = {
            {"wsci",    "\twsci \twrite sci register\r\n", &sci_write},
            {"rsci",    "\trsci \tread sci register\r\n", &sci_read},
            {"puase",   "\tpuase \tpuase\r\n", &play_pause},
            {"resume",  "\tresume \tresume\r\n", &play_resume},
            {"reset",   "\treset \treset vs10xx\r\n", &play_reset},
            {"vol",     "\tvol \tvs10xx volume update\r\n", &play_vol},
        };
        console_cmd_register(s_chCommand, UBOUND(s_chCommand));
    } while (false);

    while (1) {
        uart_play_task();
        console_task();
    }

    return true;
}

- 2015-1-6
    a. 更新第一个测试版本的数据流图

- 2015-1-4
    a. 发布第一个测试版本
            该版本使用改进的xmodem协议进行简单的流控制,通过超级终端播放(下载)MP3文件到
        系统进行缓冲,并由系统发送到Vx10xx模块。
    b. 发布Vx10xx测试驱动
            该驱动包含基本的播放功能和寄存器操作接口。相关移植说明请参考压缩包中的说明文档

    c. 发布完整的原型机系统结构图

相关下载

    工程模板 (未更新xmodem驱动的版本)
    Vx10xx的培训文档
    xmodem驱动
    第一版硬件原理图

楼主:
占楼,占楼

网友A:
沙发~

这个真是挑战自我了,话说09年RT-Thread就在STM32F103上实现了MP3软解和豆瓣FM在线播放,今天再搞这个的话还是树莓派比较有实用价值。

网友:
很有意思,关注中

网友:
学习一下。努力让自己多学点知识。

网友:
马克   一直想加入傻孩子的助手行列,可惜工作忙得没心情

网友:
靠!激动的说不出话啊

网友:
感兴趣,关注中

网友:
Hardware Design的id一看就是牛人

网友:
曾经做过类似的东西。关注楼主。。。

网友:
值得学习的项目,09年左右当是想使用LM3S做一个这样的,板子都做回来了,但是没有时间调试,一直放哪儿了

网友:
跟大师学习了!

网友:
非常有激情啊

网友:
关注学习中,这个项目挺有意思的

网友:
前排占座,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喜欢。很有意思

网友B:
我发现豆瓣FM电台放的歌曲都是不停重复的,每个分类的曲库就那么几十首歌,播完又重新循环,好久都不更新的,挺多了就不想再听了,这个要如何是好?

网友:
关注,有空打板做一个,没做过M3+WIFI,跟做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
WIFI模块是EMW1062,taobao搜了一下,看介绍说对RAM要求较高,这个怎么解决?
EMW1062跟EMW3162对比,主要变化如下:

1:模块提供SDIO/SPI接口,片上不包含MCU;

2:mxchip提供STM32F2 和F4系列MCU驱动库,快速实现Wi-Fi网络通讯功能,可实现EMW3162具备的所有功能,如easylink等;(对MCU需求:Flash≥1M,RAM ≥96k,如果Flash 是512K,则没有OTA功能,若需要OTA功能,需外加SPI Flash)

网友:
关注。豆瓣FM 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跟大师学习。。。。真心不错

网友:
支持傻孩子的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豆瓣FM电台放的歌曲都是不停重复的,每个分类的曲库就那么几十首歌,播完又重新循环,好久都不更新的 ...

有红星歌曲就会很不同了

网友:
关注  期待各位的大作

网友:
支持啊!好象野火的教程里也有一个关于播放豆瓣音乐的教程!

网友:
有意思啊

网友:
顶一下。顺便看看某些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这个真是挑战自我了,话说09年RT-Thread就在STM32F103上实现了MP3软解和豆瓣FM在线播放,今天再搞 ...

团队开会选项目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说啥,大家就决定做这个了。本来团队的初衷就是做大家觉得好玩的东西,所以就这么决定了,至于实用价值,中间很多产物的价值都高于这个项目的功能本身。这次是裸奔,所以和TR-Thread环境还是很不同的。

网友:
排队学习,很好玩啊

网友:
好久不见版主大人了哦!
项目附带的编程模式,系统调度,界面编制等等都值得期待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团队开会选项目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说啥,大家就决定做这个了。本来团队的初衷就是做大家觉得好玩的东西 ...

嗯,其实这种项目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验证系统架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其实这种项目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验证系统架构思路。

是啊,估计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挑选这个作为入手点的原因。如果是我选,多半会做GUI之类的。

网友C:
好像豆瓣音乐的歌现在大部分都是MP4格式,AAC压缩的

网友:
持续关注,不知这种wifi模块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豆瓣音乐的歌现在大部分都是MP4格式,AAC压缩的

Vx1053支持AAC,不担心

网友:
经常听豆瓣FM,这个真心好!~~

网友:
顶,喜欢这种原始的方式。

网友:
用单片ESP8266试试看,比较好玩

网友:
嗯,8266内部跑的就是lwip

网友D:
网络收音机?和服务器的协议比较麻烦,播放MP3对这个论坛的人来说难度不大,尤其是还有解码芯片……

网友:
楼主哥哥 , 你的新书写完了没?

网友:
支持傻孩子=-= 都太厉害啦

网友:
P.s 期待楼主新书啊

楼主:
更新数据流图

网友:
强烈支持老大事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络收音机?和服务器的协议比较麻烦,播放MP3对这个论坛的人来说难度不大,尤其是还有解码芯片…… ...

做出来的确难度不是特大。如果是在小资源的片子上实现就有点难度了。

网友C:
下面是我摸索的百度FM获取歌曲的方法供大家参考一下,百度FM获取的音乐现在都是MP3格式的,还可以获取歌词:
1.http://fm.baidu.com利用chrome浏览器网页的源码最后面可以查看到rawChannelList的json结构,里面包含了channel_id名
2.使用 http://fm.baidu.com/dev/api/?tn= ... n&id=channel_id 可以获取当前频道的歌曲列表
3.使用http://music.baidu.com/data/musi ... te=320&songIds=歌曲ID  可以获取歌曲的所有信息,包含歌曲地址,歌名 歌手等等
4.获取当前歌曲的歌词采用以下方法:
网址头:http://ting.baidu.com
/data2/lrc/13811641/13811641.lrc  歌曲代码可以在第三步的歌曲信息中获取
完整的歌词url:http://ting.baidu.com/data2/lrc/13811641/13811641.lr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面是我摸索的百度FM获取歌曲的方法供大家参考一下,百度FM获取的音乐现在都是MP3格式的,还可以获取歌词 ...

厉害,多谢了

网友:
跟着大牛们一起学习

网友:
这个很有意思,关注

网友:
心目中的大牛.

网友:
持续关注,跟着傻孩子一起学习

网友:
感觉挺有意思的,就是不知道硬件成本如何

网友:
建议还是用软解吧。硬解的话没有挑战性啊

网友:
跟着傻孩子玩

网友:
这么好的开源挑战,值得关注,必须支持!

网友:
这个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给力

网友:
把SD卡当下载缓冲用?

网友:
之前公司有个同事弄过这个,传说很高大上,但是没机会仔细研究下,谢谢老大的资料

网友:
用rt5350更合适吧

网友E:
如果能一片esp8266解决网络和运算就牛逼了

网友:
很大,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能一片esp8266解决网络和运算就牛逼了

那就需要有esp8266的SDK和IDE了。

网友:
这个要严重关注一下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

网友:
emw1062貌似底层不开源啊?!

网友:
这个严重关注,很不错的呀,很好玩的样子

楼主:
更新Vs10xx驱动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傻孩子的变种XMODE能提前放出来学习学习吗?

网友:
竟然有这么好的东西 我才看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就需要有esp8266的SDK和IDE了。

貌似esp8266的sdk和ide已经可以到处下载了=)
http://pan.baidu.com/s/1qWt3PUk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esp8266的sdk和ide已经可以到处下载了=)
http://pan.baidu.com/s/1qWt3PUk

谢谢哈,可以作为一个分支。

网友:
顶,期待大牛的作品~→_→

网友F:
傻孩子请教一下,你是用的VS1053,和我手头已经有的VS1003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傻孩子请教一下,你是用的VS1053,和我手头已经有的VS1003有什么区别吗?

数据手册里有说明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哈,可以作为一个分支。

开始看蜘蛛源码,实在是找不着门。
又下载这个,结果编译有错误。
这个工程需要什么特殊配置?
主要是想学你的架构,想提取你的调度器。

仔细看了看发现没有选IC型号,现在只有一个警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始看蜘蛛源码,实在是找不着门。
又下载这个,结果编译有错误。
这个工程需要什么特殊配置?

关于蜘蛛源码的问题,你要给出具体的疑问(不要笼统的问结构是怎样的之类的问题),我才好给你一一解答。请在蜘蛛帖子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傻孩子请教一下,你是用的VS1053,和我手头已经有的VS1003有什么区别吗?

现在工程用的还是vs1003, 因为vs1053的板子还没有画好

基本功能差别不大, 具体请看 migrate03to53.pdf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开始看蜘蛛源码,实在是找不着门。
又下载这个,结果编译有错误。
这个工程需要什么特殊配置?

这个工程里没有选器件型号导致的编译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工程里没有选器件型号导致的编译错误。

是的,已经发现了。
现在在看那些复杂的宏替换。

网友:
wifi下通过点阵、液晶、喇叭、TTS语音等与现在热门的社交类、音乐类网站做出单一功能的低成本硬件,是个不错的想法。

楼主:
更新xmodem驱动
重新设计的规范接口
增加对多缓冲区的支持(同时降低代码的复杂度)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关于蜘蛛源码的问题,你要给出具体的疑问(不要笼统的问结构是怎样的之类的问题),我才好给你一一解答。请 ...

xmode是不是还不够完整啊? 有点疑问!
1\ 看到.h头文件内对外开放的,一个是初始化_init,一个是任务_Task;
2\ 应该漏了两个函数啊,  没有看到开放接口出来,  一个是[接收回调函数] , 一个是[发送回调函数] ;

楼主:
引用 网友I:
xmode是不是还不够完整啊? 有点疑问!
1\ 看到.h头文件内对外开放的,一个是初始化_init,一个是任务_Task;

没有漏接口。不需要发送回调,这是一个从机模式的xmodem,只接收不发送。
接收的回调,用户编译的时候如果没有实现它们会收到报错提示,根据这个提示
用户可以自己实现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漏接口。不需要发送回调,这是一个从机模式的xmodem,只接收不发送。
接收的回调,用户编译的时候如 ...

顶起 ,不错

网友:
一直都想在资源紧张的系统做联网相关的功能。这个项目然后找到方向~~

网友J:
xmodem不能自动识别校验模式吗,我认为做成自动识别比较好

网友:
看傻孩子的xomdem代码有点晕,感觉函数分割的太多,变量也太多。外国人写的xmodem,仅供参考。

网友:
支持,又是一个好的项目,大家可以参与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J:
xmodem不能自动识别校验模式吗,我认为做成自动识别比较好

这个想法不错的。你上传的压缩包没法下载。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想法不错的。你上传的压缩包没法下载。

xmodem

转到网盘了,这次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xmodem

转到网盘了,这次应该可以了

代码区别蛮大的,它用的是阻塞代码,我们发的用的是非阻塞代码,这是导致代码结构差异的最主要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J:
xmodem

转到网盘了,这次应该可以了

用这个方式的话,多任务的情况下就比较难受了。而全状态机开发每个状态机的状态变量是少不了了。实现多任务合作轻轻松

楼主(2015-02-04):
更新原理图和成品图片。

网友K:
据说目前这份原理图不是内部最新版……………………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据说目前这份原理图不是内部最新版……………………

这位同学,你是咋知道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位同学,你是咋知道的呢

大王托梦告诉我的╮(╯▽╰)╭

网友L:
傻孩子不傻!我真爱你-------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L:
傻孩子不傻!我真爱你-------的作品

是团队成员的作品,我就帮忙发布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更新原理图和成品图片。

傻大哥,原理图中J4的ENC_A\B\C网络找不到哦

另外学习你的软件封装的时候,发现在keil里编译通不过。
如:DEF_INTERF(i_vs10xx_t)这一类封装的时候,在给结构体类函数指针赋值的时候提前错误

网友M:
这个会出硬件供购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会出硬件供购买吗?

应该会的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会出硬件供购买吗?

至少第二版以后,早期版本都是用来验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傻大哥,原理图中J4的ENC_A\B\C网络找不到哦

我们目前的工程模板都是在IAR下玩的,MDK的支持正在做。不过感觉MDK对匿名共用体的支持不是太好。

网友N:
呵呵,看成品作品了,感觉很赞, 目前傻孩子大师的gsf(可理解为是gorgon soft framework么? 感觉为good soft framework更好)架构还没完全读懂,看了几遍还在努力消化中, 如果要是有一个架构说明文档就太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N:
呵呵,看成品作品了,感觉很赞, 目前傻孩子大师的gsf(可理解为是gorgon soft framework么? 感觉为good s ...

我是一边看一边写笔记,希望最后能做成我所理解的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会出硬件供购买吗?

这一版焊上测试排针后会变得很丑很丑。。。。。。

网友:
现在的WIFI模块这么小

网友:
跟着大神混一定能学习到很多东西 只怪自己技术太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一边看一边写笔记,希望最后能做成我所理解的说明书。

有什么疑问可以直接问我的

网友:
很有兴趣啊,忙完手头的东西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O:
个人觉得基于linux平台的wifi播放器,支持dlan协议的可能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个人觉得基于linux平台的wifi播放器,支持dlan协议的可能更好一些

那种已经泛滥了,没必要屋上架屋。小资源系统实现才有参考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疑问可以直接问我的

先谢谢!
肯定会有疑问要请教的。

网友:
此项目倍受关注,主动围观学习,

网友:
有空也来玩一玩...

网友P:
强势围观。。。那些个模块都玩过。用过VS1053来做录音。最近一直在翻你之前关于编程思想的东西。这个项目,回头跟你做。。。

楼主:
引用 网友P:
强势围观。。。那些个模块都玩过。用过VS1053来做录音。最近一直在翻你之前关于编程思想的东西。这个项目, ...

欢迎哈~多多关注。也可以加入我的开源组织,具体方式请私信。

网友H:
木有把群号贴在pcb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木有把群号贴在pcb上

肯定不能贴撒!

网友:
这年头最重要的就是钱途,有这时间还是学习Android等其他主流的技术。

网友:
围观,这个项目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哈~多多关注。也可以加入我的开源组织,具体方式请私信。

私信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面是我摸索的百度FM获取歌曲的方法供大家参考一下,百度FM获取的音乐现在都是MP3格式的,还可以获取歌词 ...

谢谢,收藏

网友:
能说下,怎么获取豆瓣的音乐吗?还需要帐号登入?

网友:
对于第一个测试版本的数据流图不是很明白 ,用一个串口怎么能同时一边下载mp3文件,一边控制播放

网友:
mark  命令行函数写的很好

网友:
不错,严重支持一下啊

网友:
挺好玩,收藏一下,有空好好学习。

网友:
很新颖,有意思,关注!

网友:
来看看,感觉值得做!

网友Q:
SD卡做缓冲会不会有问题?相当于拿flash来当ram用

网友:
顶一个,等有时机必须玩一下

网友:
GOOD 网络播放器  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Q:
SD卡做缓冲会不会有问题?相当于拿flash来当ram用

不是当ram用,只是存歌曲文件而已。

网友(2015-03-07):
喜欢,非常喜欢!

网友:
有意思!很喜欢这个项目!支持支持!!1

网友G(2015-04-22):
引用 楼主:
不是当ram用,只是存歌曲文件而已。

傻孩子老师这个还在继续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傻孩子老师这个还在继续吗?

当然再做,只是进度慢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当然再做,只是进度慢了点

期待新的更新

网友:
楼主,你的新书写好了吗?

网友R:
好久没更新了,不知进度如何

楼主(2015-06-15):
引用 网友R:
好久没更新了,不知进度如何

转成新书的综合实例了。虽然没有更新,但其实进展蛮多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转成新书的综合实例了。虽然没有更新,但其实进展蛮多的。

老大你说的书是13年说的那个吗?
头发都等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大你说的书是13年说的那个吗?
头发都等白了!

额……不是那本,哈哈哈哈……

网友:
新书大概何时有?已经等啊等啊等啊等了。,我要买

网友S:
傻孩子你好,想问下项目里面用的W25Q64这片Flash。。操作全用状态机实现?  flash擦除,写入时间都比较长,目前看到大多数源码都是一直等待flash内部操作完毕。

网友H:
引用 网友S:
傻孩子你好,想问下项目里面用的W25Q64这片Flash。。操作全用状态机实现?  flash擦除,写入时间都比较长 ...

整个项目全部状态机开发。关于flash芯片操作的问题,比如全片擦除需要10秒,肯定不能死等。这么久的时间死等阻塞其他任务太不科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整个项目全部状态机开发。关于flash芯片操作的问题,比如全片擦除需要10秒,肯定不能死等。这么久的时间 ...

  因为我在写这部份驱动,裸机,也是用状态机,在往下写时,发现状态机嵌套多层,而且在读时,还要考虑芯片是否在忙状态。
  我只是在写时感觉占比较大的内存,比如我要写1k数据,这个数据跨扇区0和扇区1, 我先读出这1k要写的数据,开辟1k ram缓存,进行原数据进行比较是否要擦除扇区。 如果发现要擦除,那样我要先把扇区0的数据读回,(4k缓存空间,前面1k可以和这个共用),接着擦除扇区0,把要修改的数据写入4k缓存空间,然后我再写回去。 扇区1同扇区0一样处理, 总的至少要占4k ram用在上面。 能动态分配就好了,用完也就能释放掉。
  这1k数据如果是动态的数据,还要另开1k空间,比如可能是usart接收的数据。
  读的暂时还没有考虑到,就是忙时,会失败,所以读程序也要写成状态机方式。

网友(2015-08-10):
第一次听说豆瓣FM,看了一下,这个似乎和调频无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