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阻塞赋值 能否用到时序逻辑中 ?

楼主(2015-01-05):
必须 要遵守如下规则吗?
时序逻辑用非阻塞赋值,组合逻辑用阻塞赋值;
如果   verilog时序逻辑的always逻辑块内  使用阻塞赋值 会造成什么问题 ?

网友:
既然你问这个问题,那我也来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你是在写组合电路还是在写时序电路?第二,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回答我上面两个问题,你就知道该怎么写了。

网友A:
LS回答的很好. 估计可以终结此贴.

语言是为人类服务的. 你得首先清楚你想要什么, 然后再看看什么语言特性能够将你的想法实现. 本末倒置是不对的.

如果真的要钻这个语法问题, 我想大概会描述成一个寄存器吧, 赋值右边是次态逻辑.

网友:
可以这么写一下,然后用综合出电路。观察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个没想,就是看到 好多资料在说这个问题,没想太明白,请教下

网友:
阻塞相当于顺序执行。否则就是并行的

网友:
搞明白什么是时序逻辑 什么是组合逻辑就明白了

网友:
这么写在功能仿真上没太大问题,综合器也能综合!只不过是:一般正常人不会这么搞。后面可能会有风险

网友:
always也经常用来进行复杂组合逻辑建模的,这时用阻塞赋值很正常了,首先你的清楚你需要的是什么。

网友:
按规则便可,熟悉了就知道为什么了
非往宝马油箱灌瓶矿泉水也不是不可以的,只是后果……

网友:
2楼就是终极回答。3楼以后的,不懂装懂,误导人。

网友:
11楼是装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回答的很好. 估计可以终结此贴.

语言是为人类服务的. 你得首先清楚你想要什么, 然后再看看什么语言特性 ...

嗯, 看错标题了... 看成了在组合逻辑里边用非阻塞赋值了
阻塞赋值一般会生成组合逻辑的, 当然是可以用... 但是在三段式的写法里边不会这么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楼就是终极回答。2楼以后的,不是装逼就是秀无知。

人身攻击, 已举报.
国内还真是需要实名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身攻击, 已举报.
国内还真是需要实名制.

写错了,2楼是终极回答,3楼以后是来不懂装懂的。
国内的确需要实名制,因为我也最看不惯不懂装懂,却还要来误导别人,说话不负责任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错了,2楼是终极回答,3楼以后是来不懂装懂的。
国内的确需要实名制,因为我也最看不惯不懂装懂,却还 ...

论点需要论据支持的, 不能说明理由, 那依然是胡说八道甚至是造谣, 已举报.
当然如果你真的能够说个一二三出来, 指出我们哪里错了, 愿恭听.

这是标准文档, 请指出我们的回答哪里和标准不符
http://ieeexplore.ieee.org/xpl/m ... e&punumber=7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