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拍15厘米外的 硬币,要满屏显示,用什么镜头?

楼主(2015-01-05):
被拍物离摄像头有15厘米左右,只需看清楚硬币大小的面积。用普通摄像头拍的范围太大,细节不够。求推荐.

网友:
长焦镜头

网友:
根据硬币尺寸、CMOS尺寸还有被摄物距离,用几何光学公式算一下。

楼主:
现在的矛盾在于不能离硬币很近,又想有1:1放大倍数。长焦镜头好像又有物距限制,只能拍几米以外的物体。

网友:
调焦,大范围的变焦

网友:
路边买个放大镜放镜头前,一般都可以了

网友:
用望远镜试试

网友:
近摄接圈?

网友:
看你的镜头资料,应该是安防用的摄像头,这个距离做不到

网友:
15CM距离,感觉应该是用微距镜头吧

网友:
用两变10倍的镜头试试,我用C口镜头接到CS口上,偶然得到一个高清的细节,但可调范围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