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机电话拨号过程是如何建立起连接的?

楼主(2015-01-05):
比如说拨号后传到交换机,然后通过光缆还是什么到达另一个地方再到拨号的那个座机的过程。

具体过程也不是很清楚
请前辈指导

网友A:
手摇发电机,发出电---点亮总机接线员台前的小灯。
总机接线员用手将灯亮的对应的开关打开(即可与打电话的人通话),对着头戴话筒说----我是总机,你要那里?请讲话!
打电话的人说---给我接东方公社十二大队李同志,那个小李!总机接线员早就用手将插头取下,插入对应的插座(东方公社十二大队)。
打电话的人继续摇那发电机,东方公社十二大队大队部的电话铃响了!

网友:
建议看看程控交换机原理方面的书,讲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摇发电机,发出电---点亮总机接线员台前的小灯。
总机接线员用手将灯亮的对应的开关打开(即可与打电话的 ...

手机打电话的连接过程和这个差别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打电话的连接过程和这个差别大吗

一样,接线员的工作由程控交换机代替了,说接哪,就是拨号识别的过程,不一样的是人工交换的,接通的中继线路独占,程控交换机的中继线路是时分复用的。

可以看看 “30/32 PCM”

网友:
看看SS1,SS7吧,整个过程类似于FTP协议,有两个通道,一个是控制通道,一个是数据通道。控制通道负责通信链路的建立、管理、分配、释放,而数据通道就是用来传输语音数据。

网友:
PSTN 太古老了 。。。

协议应该比较简单吧。
1. 使用线路电压检测 HOOK ON/OFF
2. 局端发送拨号音
3. 使用 DTMF 或 PULSE 检测拨号
4. 使用超时判断拨号完成
5. 局端发送拨号进度音
6. 接通或者局端发送忙音
7. 挂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