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L有没有20脚以下的ARM MCU可选

楼主(2015-01-05):
如题,FSL有没有20脚以下的ARM MCU可选

网友:
QFN16的不少

网友:
应该有的,估计提供的功能不多

网友A:
KL02 KL03有QFN16的~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2016&eop=KL0~0

网友:
上飞思卡尔网站查查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EA系列有16TSSOP,24QFN,32LQFP,64LQFP的
http://cache.freescale.com/zh-Ha ... /KINETISEAMCUF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KL02 KL03有QFN16的~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taxonomy.jsp?nodeId=01624698C9E3EC&cof= ...

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EA系列有16TSSOP,24QFN,32LQFP,64LQFP的
http://cache.freescale.com/zh-Hans/files/microcontrollers/d ...

EA系列太贵

网友C:
飞思卡尔目前为止20脚以下(包括)的MCU共有10款,其中16管脚的有7个,具体的可以看下图:

网友:
楼主可以在官网上使用ProductSelector筛选一下
网址:http://freescale.transim.com/solutionadvisor/LandingPage.aspx

网友D:
有不少的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le&rf=p136~20_H,p136~2_L您到这里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不少的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parametricSelector.sp?&c=c201&dc=Order&cof=0&am=0& ...

确实可以从这个网址看到芯片的选型 不错

网友E:
有人试一下WLCSP吗, 那个真小

网友F:
我觉得自己打板子,要考虑到焊接,弄个那么小一点的,能焊接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思卡尔目前为止20脚以下(包括)的MCU共有10款,其中16管脚的有7个,具体的可以看下图:

查了确实有,KL03的也有16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自己打板子,要考虑到焊接,弄个那么小一点的,能焊接上吗?

也有SOIC封装的 没必要选择QF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自己打板子,要考虑到焊接,弄个那么小一点的,能焊接上吗?

不小啊,只是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人试一下WLCSP吗, 那个真小

什么是WLCSP  ?

楼主:
MKL03Z32VFG4 / Kinetis L 32-bit MCU, ARM Cort        Sample        5

申请了5PC样片,FSL的样片真给力,我刚填完单提交,立即就收到确认信,真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MKL03Z32VFG4 / Kinetis L 32-bit MCU, ARM Cort        Sample        5

申请了5PC样片,FSL的样片真给力,我刚填完单 ...

样片申请通过了?

网友:
官网选型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样片申请通过了?

是的,太快了

网友B:
用公司信息还是个人申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公司信息还是个人申请的?

个人申请的

网友:
飞思卡尔挺给力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是WLCSP  ?

kinetis 的极小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MKL03Z32VFG4 / Kinetis L 32-bit MCU, ARM Cort        Sample        5

申请了5PC样片,FSL的样片真给力,我刚填完单 ...

官网申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kinetis 的极小封装

这个人工焊不了吧

网友:
我也要去申请K64

网友G:
20脚以下的都有哪些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脚以下的都有哪些功能呢

很简单的功能,MCU该有的都有了

楼主:
K64太复杂了,小场合用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脚以下的都有哪些功能呢

就是封装太小,焊起来费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封装太小,焊起来费劲

焊盘画长一点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画长一点会好一些

确实焊盘长些好焊,稍长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画长一点会好一些

会有改善,但底下的手焊焊不了,只能用风枪扫一下了。

另问下,这个片子较新,官方有没有AD的封装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有改善,但底下的手焊焊不了,只能用风枪扫一下了。

底部可以留个焊盘,从背面灌锡

网友H:
现在很少接触到低于20脚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部可以留个焊盘,从背面灌锡

从背面灌锡 ?这个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很少接触到低于20脚的片子

主要是硬件发展太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硬件发展太快

低于20脚的片子只用过51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背面灌锡 ?这个不理解

孔开的稍大些,芯片焊接好,可以从背面上锡
用烙铁往孔里流锡,可以用铜丝搅动一下

网友I:
16脚也太少了,难道没有20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开的稍大些,芯片焊接好,可以从背面上锡
用烙铁往孔里流锡,可以用铜丝搅动一下 ...

这样的话,所有的脚都连焊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16脚也太少了,难道没有20脚的吗?

我显示用5个IO, 按键用2个IO, 再输入两路PWM 用2个IO, 还有剩余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所有的脚都连焊了啊

是啊,可以正面把所有引脚都焊好,再翻到背面灌锡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显示用5个IO, 按键用2个IO, 再输入两路PWM 用2个IO, 还有剩余喔

你牛,看来要多用串行的外设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可以正面把所有引脚都焊好,再翻到背面灌锡

芯片和PCB是贴在一起的,没办法灌啊,再说就算有空希也不能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牛,看来要多用串行的外设才好

现在的小屏都支持串行的,必要的成本控制还是需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和PCB是贴在一起的,没办法灌啊,再说就算有空希也不能灌啊

需要修改PCB封装,正中的焊盘增加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修改PCB封装,正中的焊盘增加孔

这个第一次搞,待我收到货好好研究下

网友:
我用灌锡的方法焊过C8051F330

网友B:
也可以做个钢网,锡膏加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做个钢网,锡膏加热风枪

自己DIY,就1两块板,搞钢网成本搞大了,不值得的

网友B:
也可以中间焊盘加过孔,焊接时先在中间弄点锡膏,芯片摆正后四边焊上四边引脚。翻过板子用烙铁加热背面过孔,锡膏融化后就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中间焊盘加过孔,焊接时先在中间弄点锡膏,芯片摆正后四边焊上四边引脚。翻过板子用烙铁加热背面过孔 ...

中间没焊盘,焊盘在四个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K64太复杂了,小场合用浪费了

想驱动大屏

网友:
官网选型即可

楼主:
自己做始终是大工程,太费神

楼主:
嗯原来没留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始终是大工程,太费神

没事自己玩玩~

楼主:
XD有没有报个开源项目玩玩 ?

网友C:
等楼主做出PCB后可以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楼主做出PCB后可以分享一下

看看能否画出来,我看有点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