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远程升级问题

楼主(2015-01-05):
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做的产品需要对客户远程升级,用的是fpga。
目前只能将升级文件放在U盘里 在仪器上点击升级来实现。
但客户基本都是海外的,不可能老是出国去升级,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FPGA+网口能实现远程升级吗?

网友A:
文件发过去,做一份详细的操作步骤,让客户自己升级

网友B:
当然可以。做一个服务器,可以利用定期查询更新,然后下载至U盘,判断下载完成后自动更新或手动更新,这样就能远程了

网友C:
楼上正解,我们的做法就是搭一个FTP服务器,按不同客户、不同型号机器建好文件夹,包含升级固件和版本信息文件,由用户手动或者机器定期检测版本信息,如果有新版本就自动下载后进入Bootloader升级。同时对升级固件采用AES加密,确保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发过去,做一份详细的操作步骤,让客户自己升级

升级文件应该是要保密的,不能随便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发过去,做一份详细的操作步骤,让客户自己升级

我们不允许升级文件外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做一个服务器,可以利用定期查询更新,然后下载至U盘,判断下载完成后自动更新或手动更新,这样 ...

在我们的网页上挂载还是单独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我们的做法就是搭一个FTP服务器,按不同客户、不同型号机器建好文件夹,包含升级固件和版本信息 ...

1 。 请问 ftp服务器是内部局域网访问还是外部网都可以访问的?我是小白。
2 。 另外,我们的程序是裸机程序,不带系统,.bin文件直接通过写入程序内存0地址,那么AES加密后对bin程序会不会有影响?
3 。 你们的服务器是自己的还是用外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我们的网页上挂载还是单独做一个?

单独开一个端口,用来远程升级下载等等。双方做好握手协议,来确保下载对应文件

网友D:
楼主系统没做bootload,升级比较麻烦,如果有用核心板,可经升级好一块板快递过去,换上。如果没核心板可以发一个定制的下载器过去通过高度接口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系统没做bootload,升级比较麻烦,如果有用核心板,可经升级好一块板快递过去,换上。如果没核心板可以 ...

我们的是将升级文件放在U盘里 点击主机升级 主机读取U盘升级文件并写入到flash中,重启后系统将flash程序读取到内存中运行。 不知道bootloader升级是什么原理?

网友:
需要主板的mcu来完成,里面永远保留一段程序用来升级加载fpga

网友:
好高大上呀

网友:
都是高手哦。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E:
ALTERA的FPGA+网口,就可以实现FPGA的升级了。网口传递的数据你可以选择任意方法加密,FPGA收到数据后进行解密,刷新SPI FLASH,然后自动重启。如果升级失败还可以回到原始代码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ALTERA的FPGA+网口,就可以实现FPGA的升级了。网口传递的数据你可以选择任意方法加密,FPGA收到数据后进行 ...

但是网口升级也是要有升级文件的,我们公司是不想把这个升级文件给客户,即使加密性再强。
就是想看能不能类似于远程协助那样:在我们公司把升级文件下载到海外客户的仪器中。

网友:
派个人过去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