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简易FPGA 将颠覆软件线电平台

楼主(2015-01-05):
结束时间: 2015-9-24 12:30

正方观点 (37)

ARM高速度和ARM多核技术的成熟。可以完成上由FPGA完成的下变频,滤波,卷积等各种复杂的运算。FPGA瘦身到只做高速接口。总体硬件成本低50%以上。LINUX上QT,MATLAB的成熟应用为其保驾护行。HPI输入最高速率6.4Gbps.

反方观点 (13)

X86在推出Bay trai为巩固X86,为低价高稳定性进军。XLLINX推出Spartan等高性能产品。

辩手:5 ( 加入 )

辩手:3 ( 加入 )

网友A:
这个和Zynq比才合适吧,还有,i.MX6的千兆口真烂!

网友:
支持正方观点

网友:
还用的着lz倾覆啊,zynq这种方案都做烂了

网友:
个人喜欢X86,开发成本低。
但没玩过QT,无法对比,所以选中立。

网友:
搞个低价高价能的出来就不辩自明了

网友:
zynq7000就是做这事的,还有算法用arm核来做感觉不太合适,fpga做算法处理远在arm之上。

网友:
还是cuda有前途,编程比fpga容易,速度很容易到几百gflops

网友:
看看开源的sdr
好像是lpc的mcu

网友:
支持 LZ的观点 ARM + FPGA 独步天下

网友:
ZYNQ更合适

网友:
不懂,好奇这种 VS 的帖子怎么弄的

网友:
没什么颠覆性的东西在里面,ARM能做的x86照样能做,而且ARM性能上还难以跟x86匹敌。

网友:
喜欢X86,比ARM简单,市场上的成熟的板卡很多,ARM更新太快了。
X86在低功耗上再有突破的话,应用面更大。

网友:
看用途性能取舍

网友:
RGMII千兆网带宽最高只能到300Mbps
楼主是安普盛的吧,说实话邮票孔核心板HMX636不太好看,为了做小,板子里挖的全是洞

楼主:
ZYNQ 无 4核ARM。 摘录 XILLINX 官网 “赛灵思Zynq SoC是一个强大的嵌入式处理器,拥有双核ARM Cortex-A9 MPcore处理器和处理繁重任务的一大块FPGA。但是我敢说您会需要一个比双核ARM Cortex-A9处理器强大的更多的微处理器。所以四核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您的设计需要ARM。虽然目前您暂时无法得到四核的Zynq SoC,但是你可以从Micro/sys那儿得到一块SBC4661 。它是基于飞思卡尔的四核i.MX6多媒体CPU,使用PCIe和快速内存总线接口接入赛灵思Kintex-7 FPGA(70T,160T,325T或者410T)。”

网友:
支持gzhuli的观点,结构上没什么重大改进或者创新。

CPU部分无论是FSL的MX6/CortexA9,还是TI的KeyStoneII,或者Intel/AMD的X86,在这个框架下都是一样的。无非是综合计算能力,存储器带宽,或许还有外设,的区别。
至少,Zynq还可以用ACP把数据直接塞到L2;或者直接把数据塞主存;X86或许能用Data Direct IO把数据打Cache。这些对高速纯CPU的计算/大量数据转发有好处,MX6上这些似乎并不明显。

如果说,和Zynq这种紧耦合的结构比,说我核多频率高有图形处理器;和KeyStone这种CA15比,说我价格便宜好伺候容易买;和X86比,说我是ARM是开放架构。那确实蛮颠覆的。

网友:
试试论坛新功能,支持ARM

网友:
软件无线电

网友:
坐山观虎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Zynq比才合适吧,还有,i.MX6的千兆口真烂!

为什么说i.MX6的千兆口真烂?请指点一下,准备使用此接口做数据传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i.MX6的千兆口真烂?请指点一下,准备使用此接口做数据传输

因为我调试过了。。。
下面说的比较详细,注意,如果你的PHY和他的不一样,那肯定还要折腾。
http://boundarydevices.com/i-mx6-ethernet/

网友:
感觉SDR都是高大上的东东

网友C:
广义上来讲SDR现在其实很普遍,从4G基站到电视硅高频头都有应用,FPGA + CPU平台通常只是用于算法验证阶段和小规模试验,真正量产都是搞ASIC。
对于算法验证阶段,灵活性和通用性最重要,成本什么的都是其次,x86平台的标准化和模块化程度远高于各自为战的ARM平台,软件选择也更自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调试过了。。。
下面说的比较详细,注意,如果你的PHY和他的不一样,那肯定还要折腾。
http://boun ...

你调出来的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调出来的效果如何?

也就这个链接说的这样了,不过我这个口不在乎性能,所以没在意而已。
你要看看是不是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这个关注一下。

网友:
现在各大FPGA厂商直接推出了ARM+FPGA架构,比较代表性的是ALTERA(Stratix 10 64 位四核 ARM® Cortex®-A53)和赛灵思(ZENQ)最近推出的几款产品,双核1GHz ARM+FPGA,具有PCI-E接口,千兆以太网等,这样的架构更适合SDR。
对于廉价的SDR,更倾向于FPGA+USB/以太网+X86PC  更便宜的是 RTL+PC
这里的反方用X86平台没有太大意义,不外乎就是通用平台和嵌入式系统的争执。

网友:
我觉得ARM和FPGA分开更有一定的灵活性,虽然可能成本会高点,但选择余地多啊。ARM发展快,FPGA发展也快,两两组合余地大。而如果是ARM+FPGA合在一起的SOC,可选择的就是那几家FPGA厂商的芯片了。

楼主:
推动变革的力量是价格和体验。这是我们 ARM+简易FPGA 的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Zynq比才合适吧,还有,i.MX6的千兆口真烂!

手册上说的实际到不了千M,我记得好像是受总线速度影响最高到470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调试过了。。。
下面说的比较详细,注意,如果你的PHY和他的不一样,那肯定还要折腾。
http://boun ...

BD的板子做的一般。尤其是那个TFT连接器,根本锁不上。

网友D(2015-06-04):
曾经我也很疯狂的想学ARM+FPGA这种模式,后来发现整算法真是折腾,还不如搞FPGA+高速模拟前端做信号采集,然后采用USB或PCIE传送至PC做算法,因为PC平台上太多人会用了,MATLAB或者其他软件可以直接进行处理,简单,快速,等把LINUX跑起来,算法移植进去,黄花菜都凉了,x86平台成熟太多了,成本也低,几百块整个J1900平台,+SSD之类的小主板,再配个FPGA板,高清显示,各种输入,简直无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广义上来讲SDR现在其实很普遍,从4G基站到电视硅高频头都有应用,FPGA + CPU平台通常只是用于算法验证阶段 ...

不懂,请教一下:做成ASIC后,ASIC里面有没有CPU?

如果没有CPU,那复杂的软件算法也都要映射成硬件电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ZYNQ 无 4核ARM。 摘录 XILLINX 官网 “赛灵思Zynq SoC是一个强大的嵌入式处理器,拥有双核ARM Cortex-A9 M ...

搞软件无线电,快速算法都在FPGA实现,arm最多做数据交互和简单协议处理,根本就不需要太高端的控制处理器。就算搞,飞思卡尔也有高端PowerPC的。
xilinx的方案zynq集成度高,楼主这个搭配没有优势
顺便说一句,altera也有类似方案了,不知道现在是否量产;TI也开始涉足单芯片DSP+FPGA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懂,请教一下:做成ASIC后,ASIC里面有没有CPU?

如果没有CPU,那复杂的软件算法也都要映射成硬件电 ...

一般还是有的,不过都是做些简单的处理和配置工作,算法都是硬件来做。
当然也有把SDR做成硬核外设挂在ARM下面的,就跟ARM挂个H.264硬解引擎一样原理,效率比纯软件处理高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曾经我也很疯狂的想学ARM+FPGA这种模式,后来发现整算法真是折腾,还不如搞FPGA+高速模拟前端做信号采集, ...

说的很对
要做的便携 体积小 我们公司现在弄soc fpga

网友:
还有更高级的ultrascale zyn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