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莫元求一个电路的仿真,谢谢。

楼主(2015-01-05):
示意图中A波形为输入信号,每隔0.01毫秒(100K)有一串正弦信号(2M,10个周期,Vpp=3V,正负各1.5V),用Multisim如何产生这个信号?
通过什么样的电路能将这个信号转换为B类型的信号?

最好是有仿真文件,没的话有个示意图和说明,我来做仿真也行。

谢谢啦。

楼主:
转换电路尽可能简单,是否能通过类似二极管检波电路实现?

网友A:
说说允许误差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允许误差多大~~

不超过1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允许误差多大~~

其实误差没有确切的要求,一种输入是没有2M的正弦波,另一种是A这样有2M正弦的波形,只要能出来类似B的波形给ADC判断能判断出有没有那个2M正弦波就行了。

网友B:
1. 2MHz的正弦波-〉一个开关-〉输出为图中的波形
2. 二极管全波或半波整流+Rc滤波,Rc滤波截至频率可以选择为500kHz
    或者是二极管整流+峰值检测电路,但是和RC滤波效果差不多‘
二极管可选择为1N5817等低压降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2MHz的正弦波-〉一个开关-〉输出为图中的波形
2. 二极管全波或半波整流+Rc滤波,Rc滤波截至频率可以选择 ...

1 我也想这样,但是2M振不起来。
2 理论是这样的,我实际电路搭的,实现不了,所有想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
做个2Mhz的带通~~~再用9014什么的放大交流信号,在整流。
Multisim需要修复,今晚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2MHz的正弦波-〉一个开关-〉输出为图中的波形
2. 二极管全波或半波整流+Rc滤波,Rc滤波截至频率可以选择 ...

应该是开关没有这么快的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误差没有确切的要求,一种输入是没有2M的正弦波,另一种是A这样有2M正弦的波形,只要能出来类似B的波 ...

请问:
1. (连续的)2M的正弦波是已有的输入波形,还是需要电路自行生成它?
2. B的波形非要馒头形的吗?方波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1. (连续的)2M的正弦波是已有的输入波形,还是需要电路自行生成它?
2. B的波形非要馒头形的吗 ...

1 这个波形实际电路是有的,但是仿真的时候要如何生成一个这样的波形?用电压控制信号源,以及用继电器都实现不了.
2 方波我已经弄出来了,不过是需要模拟信号,不一定是馒头样的,是一个三角突起也可.

网友D:
信号A 我觉得可以用一路2MHz的正弦波 和0电平 通过电子开关,电子开关控制引脚接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A 我觉得可以用一路2MHz的正弦波 和0电平 通过电子开关,电子开关控制引脚接方波  ...

是   VOLTAGE_CONTROLLED_SPST   吧?
我试了,没有信号输出,麻烦您试试。

网友:
昨晚忘记仿真了~

楼主:
麻烦您今天试试。

网友:
在下Multisim 12,中午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VOLTAGE_CONTROLLED_SPST   吧?
我试了,没有信号输出,麻烦您试试。

我试了下 用的是Analog Switch里的ADG1236(±15V供电)  一路输出2M的正弦波 一路接0V   控制端接占空比为50%的方波! 有大概的输出。但是波形有点失真!你可以仿真下看看!

网友:
波形失真主要是ADG1236的Ton(导通时间) 有50ns(type) 因此对于20M的正弦波来说 就会引起波形的失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这个波形实际电路是有的,但是仿真的时候要如何生成一个这样的波形?用电压控制信号源,以及用继电器都实 ...
2 方波我已经弄出来了,不过是需要模拟信号,不一定是馒头样的,是一个三角突起也可.

你说的B波形是做什么用的?
是用于判断高频波串的有无吗?

网友A:
刚才仿真一下信号发生器,信号源的方法给大家看一下

下午下班再搞信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B波形是做什么用的?
是用于判断高频波串的有无吗?

是用于判断有没有那个2M的信号。
参见我5楼的说明。
两种输入信号,一是有有2M的信号,一是没有,转换成B波形是为了判断。不转换成数字信号(方波),是考虑可能有干扰,这样就可以根据B波形的模拟量设置一个阀值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仿真一下信号发生器,信号源的方法给大家看一下

多谢,输入信号有了,下一步解决转换成B模样的信号。

我这样为什么没有输出信号呢,示波器什么也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仿真一下信号发生器,信号源的方法给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要加一个二极管和电阻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用于判断有没有那个2M的信号。
参见我5楼的说明。
两种输入信号,一是有有2M的信号,一是没有,转换成B ...

既然B波形是用于判断2M信号有无的,那么,方波应当是最好的、最易于判别的。
非方波就没有干扰了吗?
注意,方波也是模拟量。不要见了方波,就认为是数字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加一个二极管和电阻呢?

二极管有反向漏电流,没设置成0,这个电阻就是吸掉这个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B波形是用于判断2M信号有无的,那么,方波应当是最好的、最易于判别的。
非方波就没有干扰了吗?
注 ...

请教如何转换出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有反向漏电流,没设置成0,这个电阻就是吸掉这个电流的

请教22楼图原理?
24楼的方式,一个2M正弦信号源,一个电压控制开关(5V开,0V关),用一个方波信号控制这个开关,这种方式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C:
你到底需要哪一种呢?

输出满幅度的方波,最高电平5V。

输出压缩了幅度的方波,大约1.7V。

输出类似的锯齿波,最高电平大约3.3V。

网友:
24楼的方式,一个2M正弦信号源,一个电压控制开关(5V开,0V关),用一个方波信号控制这个开关,这种方式为什么不行呢?

不论22楼还是24楼,每种开关的仿真模型,都有它的适用条件。
即使仿真成功,在实际电路中,也得有相应的硬件电路来实现才行。

网友A:
楼主看看这样的滤波效果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这样的滤波效果好不好~~

这还是2M的信号啊,不行的。要去掉2M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到底需要哪一种呢?

输出满幅度的方波,最高电平5V。

麻烦贴一下原理图吧。

网友E:
在上面的那个网友的基础上修改了下。  这个应该考到 调制和解调。

网友:
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上面的那个网友的基础上修改了下。  这个应该考到 调制和解调。

您这个出来的幅度是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出来的幅度是多大?

忘记了 就在楼上的修改的  你可以试一下 ,再乘以一个相同的调制波形,然后再滤波就好了

楼主:
35楼出来的波形就是需要的,不过比较复杂。
我简化了下,用二极管检波模拟出来,明天试试实际电路。

楼主:
出来的信号幅度太低,只要100mV,有办法增大幅度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贴一下原理图吧。

我问过你,你到底需要哪一种。你没有回答。

可以有多种输出结果,都是需要根据后续的具体方案要求来设计和确定的。不知道你的后续需求,胡说瞎讲都是浮云。
我在30楼里只能随意截了几个示波器图示意一下。
你好像拒绝方波(认为是数字信号),我才特地给出了一个压缩幅度的方波(可以不算是数字信号了?)和一个类似锯齿波。
什么馒头波、锯齿波、尖顶波,还打算设置一个阀值来判断,都是没事找事的错误之举。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用方波吧。不论单片机还是硬件电路,都是能够最快地、最方便地处理的。
你把后续要求描述清楚再说吧。我没有必要把你不需要的电路图都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问过你,你到底需要哪一种。你没有回答。

可以有多种输出结果,都是需要根据后续的具体方案要求来设计 ...

麻烦您贴一下1.7V方波和3.3锯齿波的图吧,试试哪个更合适。谢谢。

网友C:
因为我推荐方波的,所以满幅方波的已经保存并截图,现在只好发方波的了。

不同类型的运放、不同的参数,都会有不同的仿真结果。
说明都在仿真截图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推荐方波的,所以满幅方波的已经保存并截图,现在只好发方波的了。

不同类型的运放、不同的参数,都 ...

多谢认真解答,方波我用两个三极管和几个电阻就能得到,且用实物验证过。周一发图。
如有时间,麻烦您再弄一下,贴一下1.7V方波和3.3锯齿波的图。谢谢。我以前基本没弄过模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推荐方波的,所以满幅方波的已经保存并截图,现在只好发方波的了。

不同类型的运放、不同的参数,都 ...

实际波形。

编辑:裁下图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波形。

编辑:裁下图片。

好像瀑布呀!
为什么没有把你用两个三极管和几个电阻生成这方波的电路帖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瀑布呀!
为什么没有把你用两个三极管和几个电阻生成这方波的电路帖出来呢?

昨天忙别的,忘掉了。刚做了仿真图,效果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忙别的,忘掉了。刚做了仿真图,效果可以。

挺好的呀。
不过还是见不到你的那部分图。除了三极管,猜测小电容还是要用的吧。
仿真截图中可见,不存在 2MHz 和 100kHz 的关系。

我在43楼的仿真截图中,为了仿真控制生成断续的2MHz高频信号,而应用了一个双运放。
在实现方波等输出信号时,为获取精密全波整流波形,而照旧使用同一品种的运放,余下来的半个双运放用作波形处理了。

不同元件、不同方案,都可能获得同样的、满足要求的结果,就像你用三极管等物件。根据实际条件和要求来定,是必须的。
虽然没有见到你的图,但是可以想象到,你采用三极管等物件的方案,必定是忽略了可能存在的第一个或者末尾一个负半周信号的影响。
在不计较这一点,满足技术要求,得到认可的情况下,还是一个简单、适用的方案。

值得注意(我在31楼已经提醒过你)的是:
虚拟的仿真模型,即使仿真成功,在实际电路中也得有相应的硬件电路来实现才行。
我的仿真图中没有采用虚拟仿真模型。换句话说,实际电路和仿真效果更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呀。
不过还是见不到你的那部分图。除了三极管,猜测小电容还是要用的吧。
仿真截图中可见,不存在 ...

实际的间隔100K有的2M信号使用单片机PWM,这样就简单啦。所以仿真里只要能模拟出来就行了。我直接用的本帖22楼的方法模拟的。
实际处理方法还是倾向于39楼的方法,还没有来得及用实物验证。
麻烦您贴下低幅度方波和锯齿波的图。学习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的间隔100K有的2M信号使用单片机PWM,这样就简单啦。所以仿真里只要能模拟出来就行了。我直接用的本 ...

因为我的浏览器窗口被孙子改窄了,你47楼的仿真截图中的电路,昨天我没有看到全部。
所以我在48楼说过“除了三极管,猜测小电容还是要用的吧。”
今天看到了,真的没有用小电容。令我非常不解。

你那电路,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不可能是方波输出的!MultiSIM 也不会RZ到这样的地步吧?
不知是截图不完整,还是其他原因形成你那样的仿真结果。

软件仿真,是在理解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用来验证思路和方案的。
出现了异样,是需要分析原因的。

你的电路,结果不可能是方波,而是十个连续的窄方波。

加上小电容,才能有方波,方波质量欠佳。

看看这个方波的质量是不是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的浏览器窗口被孙子改窄了,你47楼的仿真截图中的电路,昨天我没有看到全部。
所以我在48楼说过“ ...

我的图是不少的,只是下边的接地给裁掉了。
实物验证是没有电容也可以的。波形和您加了电容的仿真结果大致一样。估计是因为用的8050和8550速度没有这么快吧。
您的仿真不行,是否因为您用的模型是否是理想模型?
最后一个波形缺少好很多。
能否贴下出低幅方波和锯齿波的图?能的话,50莫元就给您啦。谢谢。

楼主:
出现一个新的问题,间隔100K有的2M信号,正负各1.5V,实际电路是运放放大后的信号(2.5V为中间电平)经过一个电容后变为,正负各1.5V,如果加了39楼后的电路后,电容后的正负1.5V信号向下偏移了1V多一些,这样0V上基本没有信号,二极管后也就没有信号了。

为什么加了后面的整流、检波电路后二极管前的正负1.5V的信号会向下偏移呢???

楼主:
这莫元怎么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到底需要哪一种呢?

输出满幅度的方波,最高电平5V。

大哥,能把低幅方波和锯齿波的原理图发出来么?学习一下。莫元归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能把低幅方波和锯齿波的原理图发出来么?学习一下。莫元归您?

示意图中A波形为输入信号,每隔0.01毫秒(100K)有一串正弦信号(2M,10个周期,Vpp=3V,正负各1.5V),用Multisim如何产生这个信号?通过什么样的电路能将这个信号转换为B类型的信号?

请楼主特别注意,我在前面的所有回复和以下的全部回复,都是依据1楼的上述描述 —— 即输入信号是基于零轴的正弦信号串。
如果楼主背离自己的描述,而用其它信号作为输入来进行仿真或实际验证的话,那么,楼主的描述和我的全部回复都将化为浮云。但,这都不是仿真软件的不是。

你要的低幅方波和锯齿波的原理图,当初我是用运放实现的。因为我力推用方波,所以我没有保存它们。我已经对你说过了。
我也真的忘记当初那个锯齿波是怎样实现的了。还好,用三极管搞出来一个更好的了。
现在,我从头开始,全部用两个NPN三极管,实现不同的输出波形。
再说一次,方波是最适用的。
仿真用的是 Proteus 。电路参数很敏感,实搭电路有些差别是正常的。

1.输出满幅度的方波

2.稳压管限幅的方波

3.稳压管占用限幅的方波

4.电阻分压限幅的方波

5.输出锯齿波

6.也算是锯齿波吧

7.三角波吧

8.楼主偏爱的馒头波,时间延迟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楼主特别注意,我在前面的所有回复和以下的全部回复,都是依据1楼的上述描述 —— 即输入信号是基于 ...

多谢大师.得好好学习下
麻烦点一下1楼的我来回答.

网友C: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能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能有所帮助。

非常有用,谢谢.
请点下1楼的 我来回答 按钮.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有用,谢谢.
请点下1楼的 我来回答 按钮.

哈哈,我在上面已经点过了。59楼就是点过之后生成的。

楼主:
多谢JQ_Lin .
多谢参与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