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X创上MAX485会不会有假货?

楼主(2015-01-05):
   经常研发材料都在嘉立创商城购买,MAX485芯片经常碰到很怪的问题,不知道这边买东西会不会有假货?

网友A:
奇怪的问题往往是自己的问题吧,这些年用过好多种485芯片,从几角钱到几元钱的,实际上都差不多,做的好的驱动能力强些,功能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问题往往是自己的问题吧,这些年用过好多种485芯片,从几角钱到几元钱的,实际上都差不多,做的好的 ...

你这么说就太果断了,不像做技术风格,我说的奇怪问题是,坏的很多,换了芯片就好了。而且还是在实验室阶段

网友B:
假的485能用,就是容易坏,维修售后伤不起

网友:
嘉立创的渠道应该没问题,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说就太果断了,不像做技术风格,我说的奇怪问题是,坏的很多,换了芯片就好了。而且还是在实验室阶 ...

发下图纸,让大家分析一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的485能用,就是容易坏,维修售后伤不起

是的。可以用,经常收发数据不正常这种状况。换个芯片又正常了。

网友:
75LBC184,,,,Ti的,,,便宜点,

网友:
几毛钱的 LBC184没用坏过。

网友:
sp485een,可以使用一下

网友:
这个基本没怎么坏吧 。几毛的也用过从没坏过

网友:
我用的几毛的也没坏过,批量产品哦应该和电路或使用环境有关吧。楼主放你的图出来看看

网友:
换一个经销商即可证明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问题往往是自己的问题吧,这些年用过好多种485芯片,从几角钱到几元钱的,实际上都差不多,做的好的 ...

我支持这个说法,好多时候觉得好奇怪的问题,其实很多事自己的问题。

网友:
这个根芯片本身和应用环境有关。
不一定全部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在JLC买的485ESA,我也是,和你同样的问题,经常遇到奇怪的通信问题,换了淘宝随便买的就没有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不能接120偶电阻,接了就通信出错。用淘宝买的就没问题,好奇怪啊!

电路很简单,485输入直接和单片机引脚直接连接,输出6脚上拉、7脚下拉,6、7脚接120欧姆终端电阻,作为上位机用。

网友:
换一个经销商即可证明问题, 我在JLC买过LMV324,第一批完全沒问题,第二批不良率明显高许多,仔细看IC印字第一批与原厂样品字体一样, 第二批则明显不同. 由於几千个全都贴上板子了拆下也麻烦,就算了.     后来换一个经销商至今一直沒问题(与原厂样品字体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在JLC买的485ESA,我也是,和你同样的问题,经常遇到奇怪的通信问题,换了淘宝随便买的就没有问 ...

我靠,赞一个,简单的485电路竟然搞了我好几天,接到机器上面什么反应都没有,看到好多人120R电阻接的跳线用来长距离通信,短距离不接,我才把120R的电阻去掉了,然后奇迹般好了,,不过还是有许多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靠,赞一个,简单的485电路竟然搞了我好几天,接到机器上面什么反应都没有,看到好多人120R电阻接的跳 ...

A和B线上接上下拉电阻了吗?
有的确实是自己设计上的问题,我当初一个电路,换那个牌子的485芯片, 换哪个供应商,都是一批批的坏,后来发现设计上不对
JLC也有货源不稳定的问题啊?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说就太果断了,不像做技术风格,我说的奇怪问题是,坏的很多,换了芯片就好了。而且还是在实验室阶 ...

有可能不是坏,只是无法进行通信,你认为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