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内部Flash是什么结构?

楼主(2015-01-05):
最近在用DSP做一个项目,看了一些资料,发现DSP的内部Flash很牛啊,即可以执行程序又可以存储数据,而且也就比RAM慢了大概30%左右。而我们平时用的FLASH,比如SD卡,速度比不上,反复擦写还容易出问题。有人可以讲讲DSP的Flash为什么更牛一些吗?

网友A:
哪家的MCU内部的Flash不是既能执行程序又能存储数据?你平时用的SD卡,是要不停地擦/写/读,MCU内的Flash需要经常擦写吗?需要的话你看看datasheet的擦写寿命限制,会比SD卡高吗?至于速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家的MCU内部的Flash不是既能执行程序又能存储数据?你平时用的SD卡,是要不停地擦/写/读,MCU内的Flash需 ...

一般的MCU不都是用Flash暂存程序,上电后copy到ram运行吗?按照你的说法,对于dsp,如果我把一般变量放在flash中运行,那程序岂不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就挂了,因为flash擦写寿命有限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的MCU不都是用Flash暂存程序,上电后copy到ram运行吗?按照你的说法,对于dsp,如果我把一般变量放在 ...

看了你发的帖子,好像跟DSP沾点边的也就一个28035相关的帖子。
或者说,你关注的还是MCU跟C2000系列的DSP,还好不是C6000,C7000的DSP。这样我跟你不会是鸡跟鸭讲。
那好,问题来了。你确认通常8位/16位/32位带内部Flash的单片机/ARM/DSP,是使用Flash暂存程序上电copy到ram?你用过的哪些片子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发的帖子,好像跟DSP沾点边的也就一个28035相关的帖子。
或者说,你关注的还是MCU跟C2000系列的DSP ...

谢谢你的回复!底层的东西我不太懂。最近想做点小板子玩玩而已。比如,51,stm32,一般不是把程序copy到RAM运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底层的东西我不太懂。最近想做点小板子玩玩而已。比如,51,stm32,一般不是把程序copy到R ...

无语!
你看看这些单片机的datasheet,他们到底是ram大还是flash大啊。。。能把一头牛塞进冰箱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语!
你看看这些单片机的datasheet,他们到底是ram大还是flash大啊。。。能把一头牛塞进冰箱吗?

一头小牛犊可以放进一口大冰箱 话说回来,有些芯片确实是拷到RAM里面执行的,比如PC,FX3,FX2,ARM之类,这类都有较大的RAM,与其浪费一点时间读写存储器,不如直接放RAM里算了。有些芯片确实是在Flash上直接执行的,尤其是STM32,连指令缓冲都没有,好在Flash管线是128位的,要不然还不慢死。更扯淡的是一些芯片(主要指RTD2660/RTD2662,显示屏驱动),居然用SPI接口从外部一直读指令,只要一通电就一直在读着,遇到点致命干扰就自动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语!
你看看这些单片机的datasheet,他们到底是ram大还是flash大啊。。。能把一头牛塞进冰箱吗?

我现在是这样理解的,比如说51,指令明显是放flash,只读,数据放ram,只读数据可能也放flash。 然后对于dsp,我看了cmd文件,其实和51也差不多,一般是指令和const数据放flash,栈和可变全局变量放ram。当然,cmd文件也可以改变分配方式。我之前之所以好奇是因为看到资料说数据也可以放flash,我第一反应是栈和可变全局变量也可以放flash。。。理解如果有误,还望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头小牛犊可以放进一口大冰箱 话说回来,有些芯片确实是拷到RAM里面执行的,比如PC,FX3,FX2,A ...

,多谢高手指点!回去看了下DSP的cmd文件,这东西就是用来做flash和ram的分配的,正好印证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