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SDA可以当冷火52255的仿真器吗

楼主(2015-01-05):
由于手上有板子没仿真器,买一个也不便宜,恰好看到openSDA可以当jlink,不知可不可以仿真这个52255芯片

网友:
这个估计不可以

网友A:
应该不行,openSDA好像是用于Kinetis 的

网友:
机会不大,可以试试

网友B:
恐怕不行,楼主可以用stlink仿真kinets芯片吗

网友C:
找找看有没有相对应的固件就知道了

网友:
不大可能了,去淘个二手的原装板,看看板载的 PE仿真器会不会支持,我手上的QE128板上PE仿真器是支持

网友D:
一个jlink也没有多少钱 翻版的更便宜了 楼主还是在网上淘一个吧

网友:
仿真器真是贵,一个厂家一个样,学一样就得有个仿真器,不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jlink也没有多少钱 翻版的更便宜了 楼主还是在网上淘一个吧

JLINK是不贵啊,但是我看可以下载COLDFIRE V2内核的仿真器好贵啊,上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找看有没有相对应的固件就知道了

= =找不到~~哎,这个实在不便宜啊

网友E:
楼主你好
FRDM开发板载OpenSDA里放JLink固件后是有很多限制的,其中一点就是支持ARM内核的飞思卡尔MCU。
详情请看:OpenSDA / OpenSDA V2 firm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FRDM开发板载OpenSDA里放JLink固件后是有很多限制的,其中一点就是支持ARM内核的飞思卡尔MCU。
详 ...

嗯,最近看jicheng的博客,发现可以用bdm的固件,想问这固件能烧coldfire v2内核的单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openSDA好像是用于Kinetis 的

不是啊,可以boot进bdm固件,就是不知道合不合适coldfire v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怕不行,楼主可以用stlink仿真kinets芯片吗

不是有bdm.固件吗,可以支持hc08 16吧,网上支持cf v2的都不便宜,jlink v9都几十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