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搞不定了,用网络分析仪E5071C测试,史密斯忽上...

楼主(2015-01-05):
调试一个2.4G电路,天线后面PA前面衰减太大,一个电容吃掉1dB,用E5071C加在电容两端看史密斯图、S21,换了各种电容,都不好使。

1、E5071C不会用,瞎按一通。哪位有E5071C或相似的网分的使用手册,分享一个吧。网上下载到的它的手册没用多大用。最好有分析的例子,比如说阻抗匹配怎么测试,其他功能怎么使用等

2、我用 Smith V3.10 选择匹配的电容、电阻、电感,感觉不是很好用,哪位有好的类似软件推荐一个吧 。用它算了一个电容,换上后,频点从上面跑到下面,折腾好久,都走不到水平线上。

下面是几张我的测试图:

附件:拆了一个485转网口的东西,做的不错,供大家欣赏

经过计算,换了电容后,现在的S参数比昨天好一些了。注:我的屏蔽线上有-2.5dB的损耗
下面是4个S参数图

网友A:
高端大气上档次,估计见过网络分析仪的人不多,会用的更少

网友B:
哥,为啥看S21要用smith图?
S11才用。。

网友:
果然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行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为啥看S21要用smith图?
S11才用。。

S参数刚搜到,还没有学习

为啥要测那个我不太清楚

网友:
楼主是土豪啊

楼主:
不会用,放在那里价值一点都没体现出来

网友:
有懂行的,科普一下啊。

网友C:
我们公司的网分也是E5071C,不过我也只会用它看看幅频曲线。你这要看匹配的话应该是S11或者S22吧,看反射系数。

网友D:
上原理图会比较好一些。不然谁也不知你到底是测的哪里。
如果要测S11,用第四张图片的那个R+JX的。测到S11后再作MATCHING.
在测之前网分先设置好要测的频率后做开路短路负载校准,如果外接有半刚电缆或其它延长的同轴线到PCB上还要扣除掉这段后再测才是准的

网友E:
如果调试放大器的话可谓是牵一发动全身

采用MOS或三极管的放大器即使调节输出匹配的话输入也会跟着一起变

网友F:
楼主阿尔卑斯边上是wifi转串口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高端大气上档次,估计见过网络分析仪的人不多,会用的更少

我用过安捷伦和惠普的网络分析仪调试合路器耦合器等无源器件。大致架构就是是WIN2000系统上面运行的一个分析软件。

网友:
可以考虑集成功放的PA啊

网友H:
高大上的测试工具,楼主摩莎的哟。

网友:
真土豪啊,网络分析仪。

网友:
摩沙的设备可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I:
你不上板子图到上个485 什么意思不想解决

网友:
高大上,路过跟着学学了

网友:
不会  也不敢搞  膜拜

网友:
最近在学习中,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原理图会比较好一些。不然谁也不知你到底是测的哪里。
如果要测S11,用第四张图片的那个R+JX的。测到S11后 ...

用原理图的,现在我只测试了一个焊接电容的2个焊盘一端+一端导线的阻抗匹配情况

其他地方都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的网分也是E5071C,不过我也只会用它看看幅频曲线。你这要看匹配的话应该是S11或者S22吧,看反射系 ...

反射系数和传输系数都看了

今天发现反射系数好了的话传输系数也就好一些

其实S参数,史密斯圆图,驻波比,回波损耗等参数都可以评估匹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调试放大器的话可谓是牵一发动全身

采用MOS或三极管的放大器即使调节输出匹配的话输入也会跟着一起变

能否分享一些调试经验呢

网友J:
阻抗匹配果断用ADS匹配。不过超过1Ghz,一般不用集总元件,用微带线。另,能用E5071真是令人羡慕,我只要有台E5062就很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阿尔卑斯边上是wifi转串口

好像是吧,我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过安捷伦和惠普的网络分析仪调试合路器耦合器等无源器件。大致架构就是是WIN2000系统上面运行的一个 ...

嗯,这个是win7上跑了一个软件

鼠标、键盘插上就可以使用了,,,,触摸屏做的还可以,按着比较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大上的测试工具,楼主摩莎的哟。

mosa的东西做的不错,价钱也不含糊

网友:
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不上板子图到上个485 什么意思不想解决

让大家欣赏一下

我的板子图就不上了,问题是要解决的

1、怎么样使用好这个机器
2、推荐一个好的史密斯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阻抗匹配果断用ADS匹配。不过超过1Ghz,一般不用集总元件,用微带线。另,能用E5071真是令人羡慕,我只要有 ...

你有ads软件吗,那天在官网上看了一下,没找到下的地方

网友:
(拙见),电容换高频电容,例如ATC100B等型号,就是大了些。还有,试着搞搞微带这些玩意儿,射频这个东西,想要调校准比较困难,上下差不多就行,不太好搞全部指标都高。侧重某个想要的就好弄。即使在要求的带宽内都很难调校的平  。

网友:
听yuhang的,说的对。牵一发而动全身,他是高手,我想在坛里的搞射频高手的yuhang 算一个,还有曾经好像是有个叫ibmx31的大侠,射频方面也是高手。好像还有几位? 忘了叫什么了。

网友:
是台湾摩莎的,搞个使用说明书应该不难吧,可能是繁体或者英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调试放大器的话可谓是牵一发动全身

采用MOS或三极管的放大器即使调节输出匹配的话输入也会跟着一起变

大师你好,网分上接被测件的两根屏蔽线我连接在以前,观察了他的S参数和对应的smith圆图,

看来这根线衰减了1.6dB,smith图中没有到中点上

请问这根线我要不要换一根好的呢?就是smith图上中心频率在原点上的屏蔽线。
如果不换的话这个误差怎么去除?

屏蔽线的S11数据:

屏蔽线的S21数据:

屏蔽线的S11数据对应的smith图:

屏蔽线的S21数据对应的smith图:

网友K:
是不是考虑阻抗匹配一下。

网友L:
我认为可以考虑带线校准网分

网友M:
射频分布参数比较大,理论计算和测试结果差异比较大,有时候方向都是反的,所以校准一定要做好,线的补偿要做好,用端口自动延伸功能补偿一下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考虑阻抗匹配一下。

我也感觉感觉把线校准以后再测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认为可以考虑带线校准网分

校准网分好像有专门的那个头。

可以直接带线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射频分布参数比较大,理论计算和测试结果差异比较大,有时候方向都是反的,所以校准一定要做好,线的补偿要 ...

没有 端口自动延伸 工具怎么办

网友L:
引用 楼主:
校准网分好像有专门的那个头。

可以直接带线校准???

那么可以换一根好一点的射频线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端口自动延伸 工具怎么办

不用额外的工具吧,自带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么可以换一根好一点的射频线缆。

暂时没有好的屏蔽线了

网友N:
好几年没摸过频谱、网分,做电路都看经验,一般都不会在此出问题

网友O:
1.首先需要根据你选择的频段进行校准,安捷伦有校准套件的。
2.其次你需要对于延长线进行校准,因为外部接口的延长线上有皮秒到纳秒级别的延迟。
3.选择你的测量点和就近接地
4.因为环境电磁干扰的存在,这个测量数值只要达到一定的范围即可,不需要做到极致。
从你35楼的图看,你只要看S11就够了,你的2端口没接东西。是无穷大和0的的位值,可以看出你的仪器没校准。
如果你只是想看史密斯图,网上有很多小软件的,如果想仿真,ADS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搞通的;斯密斯图只能给你一个调整元件拓扑和调整容感值的方向,和实测区别还是很大的。
调整阻抗匹配的核心思想是整个匹配电路任何一点断开,向内看S11和向外看S11,需要做到共轭匹配。如果你使用外置吸盘天线,你可以测到该天线一般在50欧姆,那么你从天线口向芯片段测量的时候,就需要该匹配电路的电抗,实部接近50欧姆,虚部共轭。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几年没摸过频谱、网分,做电路都看经验,一般都不会在此出问题

高人啊,高频的匹配问题怎么考经验来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1.首先需要根据你选择的频段进行校准,安捷伦有校准套件的。
2.其次你需要对于延长线进行校准,因为外部接 ...

十分感谢,讲解的很详细。

能否出一个校准的操作手册呢?

今天下午按照smith软件设计了匹配的电路,但是焊上后实际测试差的太远了。

网友:
又一阻抗匹配的帖子,收藏

网友O: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讲解的很详细。

能否出一个校准的操作手册呢?

这个没有操作手册的,基本的概念就是调教零基准点。就像你测量电压,需要提醒你就近接地一样。
如果你把地线接的太远,线缆上的扰动和微小的压差都会影响你的读数的准确性一样。
而网分这样的精密仪器更需要把你的线缆上的延迟都手工调教扣除掉。
打个比方,你直接把校准器件接在网分的S1端口,那么调整完以后,就是以S1端口的位置为零基准点,你的设备就要接在S1端口来测量才准确。
如果你中间又接了1米的延长线,这个线上是有延迟的,它会影响你的读数的准确性。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1米延长的延迟给人为调整到零基准点。

另外,空间位置的变化,对于测量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同样的板子,平放和立放,读数都会变化比较大的。
所以用网分测量的时候,最好被测设备是机构外壳完全组装完毕,然后再测。

我也不是很有研究,只是之前我也有相关测试的内容,走了不少弯路,在论坛请教了很多人有点零碎的经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没有操作手册的,基本的概念就是调教零基准点。就像你测量电压,需要提醒你就近接地一样。
如果你把 ...

我要测试一个二端口网络,S1和另一个口都接了N头转SMA头的延长线,我把这两根线用一个转接器

连接在一起,看了S11S21参数都偏移的很厉害,具体值见35楼的图片

像这种情况我怎么校准呢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要测试一个二端口网络,S1和另一个口都接了N头转SMA头的延长线,我把这两根线用一个转接器

连接在一起 ...

把转接器下了,把校准器件接到SMA头,对S11,S22分别校准。
不要全频段校准,设定中心频点,上下展频不要超过3倍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O:
把转接器下了,把校准器件接到SMA头,对S11,S22分别校准。
不要全频段校准,设定中心频点,上下展频不要 ...

1、两根N头转sma头延长线都要在各自接的网分的N头上校准?

2、校准时用那个头呢,我这里有7个头。

网友O:
引用 楼主:
1、两根N头转sma头延长线都要在各自接的网分的N头上校准?

2、校准时用那个头呢,我这里有7个头。

我用的校准件和你不一样,不过想来大体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套三个,分别校准短路,断路,50欧姆负载三个点的标准件。
然后每种有两种接口的,看看哪种和你的SMA头能配合上。
所以你只要找到合适接口的短路,断路以及50欧姆的三种,然后接到你的SMA线上,在仪器上分别校准相应的item就好。

网友:
S11,和S22端口的校准是分开的,你看看安捷伦的校准那个菜单,开始就要你选择端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用的校准件和你不一样,不过想来大体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套三个,分别校准短路,断路,50欧姆负载三个 ...

谢谢,我下午校准一下试试

网友:
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
网分使用前需要校准,校准时确定校准面,一般用到开路、短路、负载、直通进行校准。
校准件后就可以使用仪器进行测量了。
主要关注S11、S21的参数。

网友(2016-01-07):
LZ大哥。你也太NB 了。  都不校正直接上。
我现在也调这个。头大。

网友:
功率不大的话,在输出端口加个隔离器看看?有缘输出端口测试S11容易烧高大上!小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