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裁剪的linux系统,移植进ARM里 老停在触摸屏校准过不去

楼主(2015-01-05):
校准了八百次了  还在校准   谁知道是为啥,难道是我裁剪驱动的时候丢了东西了?

楼主:
还是没点准? 谁知道为啥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文件系统的读写权限哦

网友:
坑定是你

网友B:
tslib?  校准是会生成一个 校准文件      初始化脚本一般是判断该文件不存在就启动校准程序   至于校准程序不关闭,估计是校准配置文件没有正确保存导致的

网友C:
应该是驱动哪边出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文件系统的读写权限哦

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驱动哪边出来问题

用超级终端设置开发板IP时候,输入语句ifconfig eth0 ip地址  提示错误ifconfig:SIOCSIFADDR:no such devece   找不到设备,我看了我的开发板上有网口芯片---DM9000   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lib?  校准是会生成一个 校准文件      初始化脚本一般是判断该文件不存在就启动校准程序   至于校准程 ...

学习了。。。有个新问题   用超级终端设置开发板IP时候,输入语句ifconfig eth0 ip地址  提示错误ifconfig:SIOCSIFADDR:no such devece   找不到设备,我看了我的开发板上有网口芯片---DM9000

网友:
校准偏差较大就会要求重新校准。楼主如果用的是评估板就看看评估板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