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修不好,大多数时候开机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5-01-05):
做工程留下了几块坏了的硬盘,自己没办法修好。有没有大神可以指点迷津。

网友A:
硬碟这种东西坏了你修好敢放重要数据在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碟这种东西坏了你修好敢放重要数据在里面吗?

不是重要数据。是给客户用的客户端机器,系统要求不高,能运行安装在计算机中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同求,我的也坏了

网友B:
修硬盘,可是大本事,有高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硬盘,可是大本事,有高手学习一下。。。。

我也只是用DOS命令格式化而已。用工具检查坏道。没有试过其他方法了。

网友C:
把硬盘上的pcb拆下来,用橡皮擦把数据接口的触点擦一下就好了

网友D:
硬盘型号相同的话,如果其中几个是pcb问题,另几个是磁头问题的话,可以互相拼凑出几个好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硬盘上的pcb拆下来,用橡皮擦把数据接口的触点擦一下就好了

好的,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型号相同的话,如果其中几个是pcb问题,另几个是磁头问题的话,可以互相拼凑出几个好的硬盘。 ...

这倒是个好办法。

网友E:
磁头断裂问题,等着完全没反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头断裂问题,等着完全没反应吧。

或有呲呲声响。

网友F:
读写速度速又是怎么回事呢?
硬盘没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读写速度速又是怎么回事呢?
硬盘没响声

读写速度不太清楚,硬盘没响声应该才是正常的。

网友G:
唉,我也有块这种硬盘,开机有时找的到,有时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唉,我也有块这种硬盘,开机有时找的到,有时找不到

你这个可以这样处理。主板上换一个SATA接口,或者将硬盘的电源盒SATA接口重新插拔下应该可以。如果还是不行,先排除电源的原因,换一个新的电源。我经常这样处理,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写速度不太清楚,硬盘没响声应该才是正常的。

就是硬盘没明显响声,但读写速度低得要命。想修又无从下手,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倒是个好办法。

不行的,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