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网产品量产时MAC怎么写?

楼主(2015-01-05):
实验时可以在代码里把MAC和IP地址写死
联网产品量产时怎么把MAC地址写入EEPROM?
产品的IP地址又有什么办法去设置?使用DHCP协议?

网友A:
我记得有种2402的EEPROM是有带MAC地址功能的

网友:
应该是所有IP地址默认是一样的,MAC地址不一样,用户使用时需要更改IP地址。量产想办法吧,就是改HEX文件里的MAC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种2402的EEPROM是有带MAC地址功能的

那种除外,要写入没有MAC地址的EEPROM
有通过网络写的方法吗?

网友B:
写到参数存储区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到参数存储区里面

我知道是写在参数存储区
关键是用什么方法写进去。

网友C:
产品出厂都有初始化配置上位机程序,过一遍写MAC(我们是其三字节是定值,后三字节是电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品出厂都有初始化配置上位机程序,过一遍写MAC(我们是其三字节是定值,后三字节是电脑时间) ...

上位机是通过网络或者是什么方式把MAC写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位机是通过网络或者是什么方式把MAC写入?

只要有通信口,什么方式无所谓

网友D:
楼主钻牛角尖了,或者说没有丁点量产经验,联网产品就必须要联网进行配置?不能在板子上预留一个串口、SPI、IIC之类的配置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钻牛角尖了,或者说没有丁点量产经验,联网产品就必须要联网进行配置?不能在板子上预留一个串口、SPI ...

对网络产品确实没有量产经验,就是对这个好奇。
路由器是的MAC是写入FLASH里面的,但是看过很多路由器的板子都没有预留SPI口出来
所以推测应该是通过网络写入或者是先用编程器写入再SMT,但是如果是后者的话还要再上电读取MAC才能贴上地址标签

网友:
没有自己申请mac地址 要小心  否则会冲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网络产品确实没有量产经验,就是对这个好奇。
路由器是的MAC是写入FLASH里面的,但是看过很多路由器的 ...

产品下线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电测试,路由器一般是在uboot里固定好IP地址,测试时自动烧录MAC地址和序列号、WPS PIN等信息,并打印条码。工人要做的事就是贴条码。

网友:
Mac地址不是得向 某某组织申请才能使用吗?
不能自己随便用吧 ?

IP地址可以dhcp, 或者用其他设备连接到这个设备,比如手机, 设置IP,  我见过用音频口连手机设置 wifi的。

网友:
flash里不可以吗?

网友E:
我的做法是自己写个小工具,通过UDP协议方式把配置参数写入FLASH。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位机是通过网络或者是什么方式把MAC写入?

工厂初始化可以用串口,另外有个默认网口地址,可以用电脑直连,不要挂局域网,这样都能重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做法是自己写个小工具,通过UDP协议方式把配置参数写入FLASH。

是不是通过UDP广播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通过UDP广播的方式?

是的,烧录数据前面加一个特征识别码,收到后进行判断是否是需要烧录的数据,然后保存。

楼主:
OK,谢谢各位,我大概明白了。

网友F:
我们是做成mac前两位固定,后四位是和ip地址一样的,当然我们只在一个局域网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是做成mac前两位固定,后四位是和ip地址一样的,当然我们只在一个局域网内 ...

IP地址应该可以改的才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IP地址应该可以改的才对啊

是的,可以改,mac地址后四位也跟着改,这样同一局域网内也不会冲突

网友:
生产时,初始化一个值,然后让用户能过web去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