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计的灵敏度为什么为4g/1024LSB=3.9mv/g?

楼主(2015-01-06):
看到一个网页,题目为“加速度传感器灵敏度表示的几种方式LSB/g,count/g,V/g,V/°,请给出几种方式之间的说明及转换公式”
上面说:LSB的意思是最小有效位,为数字输出方式,一般我们可以用mg/LSB来表示灵敏度,举个例子来说,ADI的加速度传感器ADXL345量程为+/2g,输出的位数为10位(2的10次方共1024个LSB)对应满量程,那么灵敏度就为4g/1024LSB=3.9mv/g,取倒数为256LSB/g。

为啥4g/1024LSB=3.9mv/g???

网友A:
笔误,大大的笔误。
4g/1024LSB=(4/1024) g/LSB=3.9 mg/LSB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误,大大的笔误。
4g/1024LSB=(4/1024) g/LSB=3.9 mg/LSB

网友B:
g/LSB 和 mv/g的转换必须知道A/D位数和基准电压。一个是数字输出单位,一个是模拟输出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g/LSB 和 mv/g的转换必须知道A/D位数和基准电压。一个是数字输出单位,一个是模拟输出单位 ...

你的解释怕是远水不解近渴。大道理是对的,但针对性不足。
你要是看过ADI的加速度传感器ADXL345的数据手册,不但不会向楼主要求提供A/D位数和基准电压,也不会认为需要什么g/LSB 到 mv/g的转换。

网友:
ADXL345是数字输出

网友:
不好意思,让大家误会了。我知道ADXL345是数字输出,只是想解释如何进行g/LSB和mv/g的转换,不是针对ADXL345。
比如,LIS344,知道A/D位数和基准电压,就可以通过手册上的mv/g得到数字灵敏度g/L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