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智能家居主控与模块间无线通信配对问题

楼主(2015-01-06):
我们公司准备研发一些智能控制产品,目前有个问题尚待解决,就是主控与模块间无线通信配对问题。一个区域包含一个主控和若干模块。
用户买到手中可以简单的将模块加入网络中,如果使用wifi,应该可以使用wps技术来一键配对。但是市场上的wifi模块连接超过20个设备可能就不是很稳定了。
不知道ZigBee、2.4G或者433模块有没有相关的技术,要求不能将A区域的模块连入B区域的主控上,不知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

ZigBee、2.4G或者433模块我之前没有研究过,不清硬件之间需要如何配置才能相互收发数据,需要解决的就是这之间的自动配置。另外还有如何分配区分各各模块ID的问题。
希望能有高手能够指点一二,从哪方面的技术入手,推荐一些文档

编辑原因:增加一段内容,使表述清晰

网友A:
类似红外的学习机制
这种用户会简单一些,前提是radio是一样的,或者用标准的

网友B:
zigbee有这样的机制,通过不同的信道,PANID来区分,还有入网控制。

网友C:
你的系统多大?  一般会超过20个设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红外的学习机制
这种用户会简单一些,前提是radio是一样的,或者用标准的 ...

前提要连入网络才能收到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zigbee有这样的机制,通过不同的信道,PANID来区分,还有入网控制。

能具体说说吗,之前没用过ZigBee,有没有相关资料推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系统多大?  一般会超过20个设备么?

在面向企业客户的时候一定会超过20个的

网友D:
不管采用哪些协议,自定的还是Zigbee,连接哪些主控都是产品实现者自己定义的。
有两种办法
1. 节点到A区域和B区域如果有明显距离上的差别,可以通过RSSI来判断。距离哪个区域近,则连接到哪个区域的主控上。
采用这种办法有好处,因为可以在安装的时候,先开机一次,然后节点人为靠近主控来对码连接。也可以做到单键对码连接

2. 否则只能出厂前配置好了。不过出厂配置也有办法。先给出厂的主控分配不同的ID号;理论上来说3个ID足以。
然后买的节点和主控是搭配好的,即节点只连接某种ID的主控,并保证相邻的主控ID不同。

网友E:
在主控加个按键,按键按下就进入匹配模式,(也可以有时间限制),新的模块第一次上电的时候肯定会进去匹配模式去寻找主控设备的,这样就会跟开启匹配模式的主控进行匹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采用哪些协议,自定的还是Zigbee,连接哪些主控都是产品实现者自己定义的。
有两种办法
1. 节点到A区域 ...

通过信号强度和按键是一个比较好的配置方式,具体如何实现建立连接的呢?ZigBee、2.4G或者433模块我之前没有研究过,就拿wifi说吧,这样确定了SSID是没问题了,但是底层是如何将这两个模块连接起来,互传数据呢?
还是在没配对前就已经可以互传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主控加个按键,按键按下就进入匹配模式,(也可以有时间限制),新的模块第一次上电的时候肯定会进去匹配 ...

请问在匹配模式下底层是如何将这两个模块连接起来,互传数据呢?还是在没配对前就已经可以互传数据了?
wifi肯定是需要输入了密码才能连上相关网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信号强度和按键是一个比较好的配置方式,具体如何实现建立连接的呢?ZigBee、2.4G或者433模块我之前 ...

如果是在协议层,那就是网络编程的问题,只要有IP地址,端口号即可建立连接
如果是在物理层,建议参考各家WIFI模组的使用手册,相当于你要自己实现一个类似X口转WIFI的小模块了。

网友:
主控和终端都做成wifi设备,组网个数会受限制,一般在做单品才这么干。

主控一般做成wifi-zigbee  或者  wifi-433 (私有协议)  或者 wifi-2G4(私有协议), 终端做成zigbee设备,433设备或2G4设备。
主控的433和2G4一般作成双向的。 终端设备有单向接收的,有单向发射的,也有双向的。

wifi主控目前比较便利的i配置方式是“一键配置”, 不需要主控在AP和STA模式之间来回切换。APP上自动添入手机当前连接路由器的SSID,然后手动添如密码,就可以对wifi主控进行配置了。

wifi主控,设计一个按键是必须的! 可作为恢复出厂设置(清除已登记连接的路由器ssid和密码),同时也作为登记终端设备的按钮。

终端设备注册到主控:
1. 如果是zigbee设备,可实现终端设备(路由节点)自动加入主控(协调节点)。 需要你自己修改协调节点和路由节点的代码实现

2 . 433或2G4的设备终端,自己做协议,实现组网。 要区单收或单发的设备,处理注册不一样的。
    一般是这样的:   按主控按键,进入注册模式。  在一定时间内,按终端设备(单发或收发)的按键,即可实现终端向主控的注册

自定协议,可实现自动添加,这样对用户体验是最好的。

智能家居整个系统,涉及到433或2G4这些rf的东西比较难搞,一个个坑去跳吧。

网友:
整个2.4G干扰器,全部废掉!这个问题解决不了,2.4G的智能家居就是个神话!玩玩罢了!

网友:
类似高考、46级考试屏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在匹配模式下底层是如何将这两个模块连接起来,互传数据呢?还是在没配对前就已经可以互传数据了?
w ...

如何连接就要看你的无线协议了
这种方式他们之间在没配对前都底层可以互传数据了,只是上层进行过滤而已

网友:
自定义协议很难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提要连入网络才能收到数据吧?

要啥网络,想简单些

那种学习型的红外遥控器是什么样子的就啥样子的

radio phy一致,发送的码随意定义下,前提是东西都是你自己的
用户想干啥让他自己学习,学了就认识了,不学习,大家都能接收到,不处理而已

就这么简单,往往简单的方式是解决问题最有效也是最合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