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温控器小拆解了一下

楼主(2015-01-06):
才买没多久,小小拆了一下;
很少看到使用LED来代替数码管的设计,大家可以借鉴。
做工一般,应该是代工货。

网友A:
LZ 拍个发光时的照片呢,
这种看上去效果如何

网友B:
LED是贴片方便,数码管好像没贴片的

网友:
电源部分滤波器没有,是偷工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拍个发光时的照片呢,
这种看上去效果如何

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C:
用料比较多               还经济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料比较多               还经济型

质量效果是和价格成对比的;当然价格比国内的肯定是要高。

网友D:
D78F0524A可能是nec的芯片
电源是用变压器降压吗?

网友:
几多钱零买?,,东洋的当然比国产的贵不少,,且,里面的mcu看起来肯定是找不到pdf的.

网友E:
看到很多产线设备上都喜欢用日本的一些品牌,国内的做的真的差很多吗

网友:
效果看起来蛮不错的

网友:
家里的柜子里放着一个一直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D78F0524A可能是nec的芯片
电源是开关电源的。(纠正)

是的,使用变压器降压的。好多元件被省掉了,不过温度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仪表很多都是贴片led做数码管。大批量生产方便,也便宜。就是多个塑料件。

网友:
日系仪表很多都是LED代替数码管的设计!

网友:
欧姆龙温控很准的,国内这方面还是有差距。

网友F:
外面的遮光导光咋设计得呢?

网友:
这货国产的吧。。。一看到那电容,台产Capxon丰宾,质量一般,破坏了整体高档感,不信你换个松下金字或依娜就明显了

网友:
遮光片应该不会是平的吧!在段码处光进行多次的折射反射才会均匀显示的吧!

网友:
不是变压器,是开关电源

网友:
贴片元件,歪歪扭扭的,国产山寨的吧?

网友:
看起来还行

网友G:
咋没看到传说中的LED屏呢

网友:
觉得是果产货,只因看到那开槽!

网友:
立体结构确实很省空间

网友H:
我有正品的,一会照几张

网友:
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做好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咋没看到传说中的LED屏呢

呵呵!全是LED但确实没有找到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正品的,一会照几张

这个就是正品,只是做工看起来不怎么好(板子焊点都没有清洗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很多产线设备上都喜欢用日本的一些品牌,国内的做的真的差很多吗

国内厂家做的我也有拆解过宇电的,感觉做工比欧姆龙的差,PID也不如欧姆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面的遮光导光咋设计得呢?

就是一块黑色贴纸,是平面的。

楼主:
看了您的图片才知道他们在电源部分偷工减料了,

网友:
日本人是应该很会偷工减料的

网友:
漏光很严重,显示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正品,只是做工看起来不怎么好(板子焊点都没有清洗过)。

我感觉你那两个板子的接口太山寨

网友I:
想问下国内的温控模块  采集热电偶(s型)  电流输出或者电压输出的   有哪些牌子  最好支持多路采集  跟多路输出控制的

网友J:
看这个前PCB板(CPU板)好像是四层板?

网友:
经济型,做工一般!

网友H:
引用 网友J:
看这个前PCB板(CPU板)好像是四层板?

是的,确实是四层板。

网友:
好象是E5CZ或类似的款式,以前也拆过

网友:
感觉不像大厂的机械化生产 倒像作坊手工焊接

网友:
LED代替数码管的设计挺好的

网友:
插拔结构对模具配合性, 要求高

网友K(2015-03-05):
国产为什么做不到日本的那样呢?这个东西也是高科技?

网友:
很好,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国产为什么做不到日本的那样呢?这个东西也是高科技?

国人追求便宜,别说便宜几十块了,就是便宜几毛也行。
要做便宜只有从用料上省了。

网友:
感觉做工不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问下国内的温控模块  采集热电偶(s型)  电流输出或者电压输出的   有哪些牌子  最好支持多路采集  跟多 ...

经过我多次测试;我个人觉得国内的宇电的还行,就是自整定耗时间长。如果要好一点还是好用RKC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确实是四层板。

日本人常用4层板,就和我们爱用2层板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是贴片方便,数码管好像没贴片的

错了,用LED是为了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