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664——vc2013(没有软件板块,暂发这里了)

楼主(2015-01-06):
A***********************
// Get/Save a parameter value
#define GETP1(p1, i1, data)     i1 = Get(p1, #i1, data)
#define PUTP1(p1, i1)           Put(p1, #i1, i1)
B**************************

    CString Get(LPCTSTR profile, LPCTSTR entry, LPCTSTR def);
    int Get(LPCTSTR profile, LPCTSTR entry, int def);
    BOOL Put(LPCTSTR profile, LPCTSTR entry, LPCTSTR def);
    BOOL Put(LPCTSTR profile, LPCTSTR entry, int def);

CString CSCommon::Get(LPCTSTR profile, LPCTSTR entry, LPCTSTR def)
{
return(theApp.GetProfileString(profile, entry, def));
}

int CSCommon::Get(LPCTSTR profile, LPCTSTR entry, int def)
{
return(theApp.GetProfileInt(profile, entry, def));
}
BOOL CSCommon::Put(LPCTSTR profile, LPCTSTR entry, LPCTSTR def)
{
return(theApp.WriteProfileString(profile, entry, def));
}

BOOL CSCommon::Put(LPCTSTR profile, LPCTSTR entry, int def)
{
return(theApp.WriteProfileInt(profile, entry, def));
}
C*******************************

void CSCommon::LoadProfile()
{
GETP1(regP5Comm, SCAEnabled, 0x00);

GETP1(regP5Comm, (LPCTSTR)SockAddr, 0xFF00A8C0);
GETP1(regP5Comm, (LPCTSTR)CurrentInterface, 0x01);
GETP1(regP5Comm, (LPCTSTR)ComPort, 0x01);

// plot type
GETP1(regP5Comm, isScaleLog, FALSE);        //TRUE=log, FALSE=linear, default=FALSE
GETP1(regP5Comm, isPlotLine, FALSE);        //TRUE=line, FALSE=solid, default=FALSE

}

void CSCommon::SaveProfile()
{
PUTP1(regP5Comm, SCAEnabled);

PUTP1(regP5Comm, SockAddr);
PUTP1(regP5Comm, CurrentInterface);
PUTP1(regP5Comm, ComPort);

// plot type
PUTP1(regP5Comm, isScaleLog);
PUTP1(regP5Comm, isPlotLine);
}

D*************************
VC2013环境下,
“int CSCommon::Get(LPCTSTR,LPCTSTR,int)”: 无法将参数 2 从“const char [18]”转换为“LPCTSTR”

E**************************
问题如下:
1、详细的相关代码如上,问题如D,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今天过来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帮忙解决,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5-02-17):
我也是新手;在网上看见的现学现卖;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你的代码是VC6上的,现在用的是vc2013 。
首先打开解决方案:工具栏->项目->属性-》配置属性-》字符集-》使用多字节字符集;

网友:
直接转义一下就行了。这种问题哪需要啥高手,是因为你水平有待提高

楼主(2015-03-26):
多谢楼上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