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uupdate算法的算出的四元数结果问题

楼主(2015-01-06):
该算法中的符号与mpu6050读出数据的符号有关系吗?我用该算法只要略微扰动mpu6050,四元数就会疯狂变化,算出的角度也在疯狂变化。。求解答

void IMU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
  float norm;
//  float hx, hy, hz, bx, bz;
  float vx, vy, vz;// wx, wy, wz;
  float ex, ey, ez;

  float q0q0 = q0*q0;
  float q0q1 = q0*q1;
  float q0q2 = q0*q2;
//  float q0q3 = q0*q3;
  float q1q1 = q1*q1;
//  float q1q2 = q1*q2;
  float q1q3 = q1*q3;
  float q2q2 = q2*q2;
  float q2q3 = q2*q3;
  float q3q3 = q3*q3;

        if(ax*ay*az==0)
                return;

  norm = sqrt(ax*ax + ay*ay + az*az);
  ax = ax /norm;
  ay = ay / norm;
  az = az / norm;

  // estimated direction of gravity and flux (v and w)
  vx = 2*(q1q3 - q0q2);
  vy = 2*(q0q1 + q2q3);
  vz = q0q0 - q1q1 - q2q2 + q3q3 ;

  // error is sum of cross product between reference direction of fields and direction measured by sensors
  ex = (ay*vz - az*vy) ;
  ey = (az*vx - ax*vz) ;
  ez = (ax*vy - ay*vx) ;

  exInt = exInt + ex * Ki;
  eyInt = eyInt + ey * Ki;
  ezInt = ezInt + ez * Ki;

  // adjusted gyroscope measurements
  gx = gx + Kp*ex + exInt;
  gy = gy + Kp*ey + eyInt;
  gz = gz + Kp*ez + ezInt;

  // integrate quaternion rate and normalise
  q0 = q0 + (-q1*gx - q2*gy - q3*gz)*halfT;
  q1 = q1 + ( q0*gx + q2*gz - q3*gy)*halfT;
  q2 = q2 + ( q0*gy - q1*gz + q3*gx)*halfT;
  q3 = q3 + ( q0*gz + q1*gy - q2*gx)*halfT;

  // normalise quaternion
  norm = sqrt(q0*q0 + q1*q1 + q2*q2 + q3*q3);
  q0 = q0 / norm;
  q1 = q1 / norm;
  q2 = q2 / norm;
  q3 = q3 / norm;

  //Q_ANGLE.Yaw = atan2(2 * q1 * q2 + 2 * q0 * q3, -2 * q2*q2 - 2 * q3* q3 + 1)* 57.3; // yaw
  Q_ANGLE_Y  = asin(-2 * q1 * q3 + 2 * q0* q2)* 57.3; // pitch
  Q_ANGLE_X = atan2(2 * q2 * q3 + 2 * q0 * q1, -2 * q1 * q1 - 2 * q2* q2 + 1)* 57.3; // roll
}

网友A:
第一,符号有关系。第二,先去掉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符号有关系。第二,先去掉积分。

我是自己焊接的mpu6050 应该需要如何处理六轴数据的符号,俯仰,翻滚时需要的六轴数据的符号是什么样的?还是只需要处理输出的正负号?我已经把积分项去掉了 还是略微扰动四元数不停的变只不过变得慢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符号有关系。第二,先去掉积分。

已解决,mpu6050按加速度为正的貌似是东北地就能用该算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mpu6050按加速度为正的貌似是东北地就能用该算法了。

东北地不是右手坐标系哦 。据我所知,6050原始数据不变符号的话,是北(X)西(Y)天(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北地不是右手坐标系哦 。据我所知,6050原始数据不变符号的话,是北(X)西(Y)天(Z)。 ...

我是强行将z轴加速度加个负号。。。。很多东西都不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强行将z轴加速度加个负号。。。。很多东西都不了解。。。

这样也可以的。符号问题都是加个负号呗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