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剪的linux内核下到了开发板,设置IP 出现问题

楼主(2015-01-06):
用超级终端设置开发板IP时候,输入语句ifconfig eth0 ip地址  提示错误ifconfig:SIOCSIFADDR:no such devece   找不到设备,我看了我的开发板上有网口芯片---DM9000   求指导一二

楼主:
是不是我裁剪的时候没有裁剪网卡驱动?我刚看了 NETwork socket 已经选上了    驱动也选了额,为毛就是不行呢,执行ifconfig -a只有lo返回

网友A:
你的设备没有加载网卡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备没有加载网卡的驱动

那该如何加载啊    是不是裁剪内核的时候没选上

楼主:
试过了 ,还是提示No such divece

网友:
驱动配置问题

网友B:
既然是DM9000,得把DM9000的驱动选上,另外如果采用设备生成树的方式,得在设备树中加入DM9000的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DM9000,得把DM9000的驱动选上,另外如果采用设备生成树的方式,得在设备树中加入DM9000的节点。 ...

好吧,linux好强大,大体知道了,我也终于由外围进入内围了,遇到更多问题说明正在成长

网友C:
设备驱动可以编在内核里,也可以单独为模块加载。为了调试方便,一般单独作为模块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驱动可以编在内核里,也可以单独为模块加载。为了调试方便,一般单独作为模块加载 ...

那要怎么加载啊  我现在发现不了 eth0

网友:
把你内核启动的打印信息打印信息帖出来。

网友:
如果注入前面说的你都做了的话还是识别不到就试着改一下那个时序
你的DM9000是什么型号的?》
是DM9000EP还是DM9000CI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