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接线端子的型号叫什么?哪里有卖的?

楼主(2015-01-06):
如题,在线等!

网友A:
航插之类的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插之类的找吧

好的 我去试试

网友:
航空插头

楼主:
找到了 航插7芯 谢谢了

网友:
用过 比一般的要贵不少

网友:
防水的吧,贵就一个字

网友:
种类挺多的,我们常用威浦,据说国内重强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