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T9V034光线暗时不出数据

楼主(2015-01-06):
现在使用MT9V034,出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一开始是带着镜头的,上电一两秒能出数据,后来就一直无法出数据了。整了一天都没效果。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没盖镜头发现数据一直可以输出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把MT9V034用衣服盖上,就是环境变黑了,这个时候又没法输出了。
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自己顶一顶,问的代理的技服也没有结果。有谁知道,麻烦指导一下。

网友A(2015-05-01):
我也有这种情况,但是相反,很亮时不行。请问你现在调的怎么样了?

网友(2015-12-13):
能否告知怎么设置其内部寄存器,我向CHIP_CONTROL_REG  0x07这个寄存器写入0x8188,读出来的竟然是0x0188.

网友B(2017-05-11):
我也遇到这个现象了,而且低亮度是I2C的数据都不对,出现类似4楼说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现象了,而且低亮度是I2C的数据都不对,出现类似4楼说的现象。。 ...

请检查 oe 脚的上拉电阻是否虚焊,如果没错的话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C(2018-03-14):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碰上一直无输出,开始我以为有不变的输出,查了一下输出和其它脚短路了,清除短路,就没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碰上一直无输出,开始我以为有不变的输出,查了一下输出和其它脚短路了,清 ...

这个芯片是不是很贵?

网友:
我买的40多元/片

网友:
你解决问题了吗?我也碰上同样问题了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怎么针对某个回复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现象了,而且低亮度是I2C的数据都不对,出现类似4楼说的现象。。 ...

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种情况,但是相反,很亮时不行。请问你现在调的怎么样了?

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顶,问的代理的技服也没有结果。有谁知道,麻烦指导一下。

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11-14):
最近加工了40多个MT9V034摄像头模块,超过20%的模块出现相似现象。
开始以为是焊接不可靠的问题,但是保持摄像头完全不懂,当输出不刷新时用手机手电筒照射镜头时信号又恢复正常刷新状态。
不知楼主后来解决了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