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PWM求教

楼主(2015-01-06):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是模拟的 PWM  又没有续流电路 是不是程序跑到AD采样电流的时候是没有电流的?  Q4就是 MOSE

楼主:
这个个充电 电路 实际上是有PWM的       只是模拟的PWM      程序[跑到AD时采样会有电流吗?

网友A:
可以的.有些移动电源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有些移动电源就是这么干的.

理论上说 模拟PWM 是用定时器中断来模拟的,但是跑到AD 采样的时候 模拟的PWM已经停止了  那怎么还会有电流呢?

网友:
模拟PWM?频率是多少啊?
用中断为什么跑到AD 采样的时候 模拟的PWM已经停止了?

网友:
可以这样看,由于R5、C11的存在,ADC处的电压是平均值,所以可以随时测量。

楼主:
明白了 谢谢 !R5和C11应该可以有一个充放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