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l26的uart时发现有个Match address operation 这个功能如何用?

楼主(2015-01-06):
用kl25的uart时发现有个Match address operation功能如何用?看不大懂手册说的啥意思  有没有例程啊  提供一份多谢了

网友:
没用过,还是啃手册吧

网友:
Match address operation 在手册的哪部分 以前没有用到过

网友:
应该是很少用到 ,常用的基本都见过

网友:
说实话还真没见过

网友A:
应该是多机通信的时候用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多机通信的时候用到的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  像iic通信一样 可是 官方的数据手册就那么几句话 实在是弄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  像iic通信一样 可是 官方的数据手册就那么几句话 实在是弄不明白啥意思 ...

一般看用户手册会详细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多机通信的时候用到的吧

您这里的多机通信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之前真没看到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这里的多机通信是什么意思

一主多从吧,不知道对不对的

网友:
485的地址匹配功能吧

网友:
常用在多机通讯中,常见RS485,一般为9位数据位,最高位是用来判断是数据还是地址,之后再和地址比较,以前在51的单片机较为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主多从吧,不知道对不对的

类似IIC那种?

网友:
还真没发现 , 没注意过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  像iic通信一样 可是 官方的数据手册就那么几句话 实在是弄不明白啥意思 ...

楼主你好
请看AN4662应用手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