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局变量共享的问题请教(中断与线程)!

楼主(2015-01-06):
我有一个全局的变量,在中断里面会访问他,在线程里面也会访问他,那么问题来了,我是否应该对这个全局变量进行加锁?如果加锁,那么中断里面什么加呢?

请教下各位同学,谢谢了。

网友:
视访问的具体细节决定是否需要加锁。

典型方案是在非中断代码运行时加锁关了对应的中断;完成后打开。多个中断共享的话就要求共享的中断不能重入。

中断里不加锁,但是可以判断是否有权限写入,没权限的时候抛异常。

网友:
你在中断里加锁啊?那玩完了。死中断里面去了。

不要试图在多种不同状态下共享数据。你可以把中断里面加个消息包,主程序通过访问消息包获取中断信息。也就是按OS方式建立消息队列。

楼主:
具体的说,我有一个值,在中断里面做采样,然后在任务里面做计算。

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
搞个信号量,中断采集完毕,发信号给任务,信号做个结构体,内含数组内存地址,长度等,将这个结构体post给对应的任务,任务memcpy到任务里的缓存,然后计算。当然这种有可能会出现的你还没计算完,中断又给你发消息了,那么增加一个标志,计算的时候,中断来了,发现还在计算,那么不发消息。任务计算完了,将这个标志清除,等待中断的发送来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