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EIL建立MKL16Z128工程问题

楼主(2015-01-06):
请问,我买了块FRDM-KL26Z进行学习,使用keil进行开发,官方的各个例程都调试了一遍,现在自己做了板子使用的是MKL16Z128,出现了这样的问题:FRDM-KL26Z的例程我在Keil里直接修改了目标芯片MKL16Z128xxx4,并且启动文件startup_MKL16Z4.s和系统文件system_MKL16Z4.c都替换了原工程文件,可是下载到我的板子上程序没有运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仿真时候发现程序进入到了startup_MKL16Z4.s文件,可能是陷入死循环或者跑飞了没有执行,求助各位,谢谢!
邮箱:wukang0710@126.com,如果可能话给我发一个空的可以用的MKL16Z128工程文件,我添加自己的.c文件试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大家帮我解决下,谢谢谢谢!

网友A:
确定是硬件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楼主,在 Target options-->C/C++ 的 define 一栏,看是否有芯片型号,如果有话,改成你用的芯片型号试试

网友C:
要详细查看各程序模块,相应地方都要作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硬件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

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系统电源文波,晶振输出,复位引脚电平我用示波器都测试过了,没有啥问题,软件是在官方例程修改的,不知道新建一个工程是否可以搞定?我试试。

网友D:
可以把你的工程文件上传上来 看看 应该是工程配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你的工程文件上传上来 看看 应该是工程配置的问题

好的!
附件就是我的工程文件,官方FRDM-KL26Z开发板例程修改的。请帮我分析分析吧,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详细查看各程序模块,相应地方都要作修改。

嗯嗯,我在下面发了我的工程代码,请帮我分析分析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 Target options-->C/C++ 的 define 一栏,看是否有芯片型号,如果有话,改成你用的芯片型号试试 ...

我用的Keil,目标芯片已经修改过了。。

网友D:
看了一下楼主的工程 是因为MemMapPtr_KL26Z4.h这个文件与工程不匹配 楼主还需要更新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楼主的工程 是因为MemMapPtr_KL26Z4.h这个文件与工程不匹配 楼主还需要更新这个文件

非常感谢百忙之中帮我分析,MemMapPtr_KL26Z4.h这个文件我也想到需要替换了,可是没有找到MemMapPtr_KL16Z4.h这个文件,不知道是不是有MemMapPtr_KL16Z4.h这个文件,还是其他文件替换MemMapPtr_KL26Z4.h这个文件。您那边有使用过MKL16Z这个系列芯片吗,是否有空的Keil工程,方便话发给我试一下。

网友E:
楼主的问题好像解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问题好像解决了吧

没有解决呢,刷入程序后,仿真,发现代码直接执行到这一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问题好像解决了吧

这是我的测试工程,大侠方便了帮我分析分析吧,谢谢啦,还在加班搞!

楼主:
问题解决了,需要把非可屏蔽中断引脚的电平拉高,我的电路设计是拉高的,但是因为焊接问题,把nmi_b引脚拉低了,导致代码始终进入非可屏蔽中断,已经解决!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需要把非可屏蔽中断引脚的电平拉高,我的电路设计是拉高的,但是因为焊接问题,把nmi_b引脚拉 ...

其实楼主可以参考【经验分享】PE10.4工程导入MDK5.11a编译环境 新建Keil的工程。
Processor Expert软件和嵌入式组件使用起来十分方便,论坛里还有很多相关教程:
代码自动生成,视频讲解如何使用Processor Expert工具(一)
代码自动生成,视频讲解如何使用Processor Expert工具(二)
代码自动生成,视频讲解如何使用Processor Expert工具(三)
代码自动生成,视频讲解如何使用Processor Expert工具(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楼主可以参考【经验分享】PE10.4工程导入MDK5.11a编译环境 新建Keil的工程。
Processor Expert软件和 ...

【业内良心】飞思卡尔单片机快速上手指南 2014.12.31更新里的《飞思卡尔单片机快速上手指南》里也有PE处理器专家的使用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楼主可以参考【经验分享】PE10.4工程导入MDK5.11a编译环境 新建Keil的工程。
Processor Expert软件和 ...

非常感谢!

网友(2015-11-28):
你好,楼主有没有KL16的例程,能不能给我发一个,157260700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