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有效信号,是在下降沿给,还是上升沿给?

楼主(2015-01-06):
如图中所示verilog 内部不同模块之间传送数据,数据和数据有效信号是按哪个给呢?

网友A:
下降沿建立,上升沿稳定

网友:
如果发端在上升沿发 那收端在下降沿收
如果发端在下降沿发 那收端在上升沿收

楼主:
如果如图中说是是否可以?
前一个时钟 data valid信号变高,但data valid 变高的这个时钟沿,一定不会被采到,但下个时钟沿,让数据有效

楼主:
请教,有谁 能说下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降沿建立,上升沿稳定

这是SPI的传输方式。
同步电路,比如数字芯片内部,ssram, sdram,pci等,都是在同一个边沿建立,同一个边沿采样。

楼主:
always @(posedge clk_125m)
           if(data_valid)
                  data_out <= data;
这几句话 综合为下图

图中 的使能信号EN,是在何时给 ?应该在clk_125m下降沿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always @(posedge clk_125m)
           if(data_valid)
                  data_out

只要满足setup time和hold time的要求,在哪给都可以。

楼主:
恩,thank
EN信号应该算是属于 异步信号吧?
时序上 应该按 recovery time 和 removal time  进行 约束吧 ?
但在图3中的 最下面的 data valid下降沿位置,综合器   认为 这个边沿上的 数据是应该 被保存呢,还是被舍弃?
就是 进行 进行 recovery time 和 removal time  的约束以后,综合器 应该 认为 data valid 的上升沿 处的 数据  是无效的吧 ?但综合器认为 data valid 下降沿处的数据有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