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fi模块与24l01放在一个外壳里会不会使24l01接收不稳定

楼主(2015-01-06):
将要做个项目,需要将wifi串口与24l01放到一个产品外壳里,两模块的安装距离大约2公分左右,24l01负责接收从机采集的数据,wifi将数据传到上位机,这会对24l01产生干扰吗?

网友:
不会的不影响

楼主:
很多2.4G资料提到需避免蓝牙干扰,难道Wifi的无线通信机制与蓝牙差别很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多2.4G资料提到需避免蓝牙干扰,难道Wifi的无线通信机制与蓝牙差别很大吗

没用过蓝牙的,当初也是wifi加这个模块也考虑过干扰问题,不过实际使用下基本没什么干扰!额且距离比你还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蓝牙的,当初也是wifi加这个模块也考虑过干扰问题,不过实际使用下基本没什么干扰!额且距离比你还 ...

2.4G搞跳频

网友:
不是跳频就是简单的应用,24l01有几个频道可调,应该当时用的时候和wifi的频段没冲突吧

网友:
同意楼上~